想入手个多旋翼考虑XA650PRO飞控用NAZAV2怎么样

楼主(2013-07-31):
想入手个多旋翼考虑XA650PRO飞控用NAZAV2怎么样,想把他的电机换掉,改成TMOTOR,现在犹豫用XA650好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650自己玩做个航模摄影照个像用这个机器可以吗?不知道要是挂上狗3图传能飞多久??要是飞得太短时间也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可以 我就是这么配的。不过,别用tmotor吧,感觉很容易和电调出现兼容问题。要用Tmotor 就直接买650pro原厂带动力的套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就是这么配的。不过,别用tmotor吧,感觉很容易和电调出现兼容问题。要用Tmotor 就直接买650pro原厂 ...

那您的意思就是用原机器上的电机是吗,不需要把它换掉,我是听航模店讲用TMOTOR的点机好,重量轻电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就是用原机器上的电机是吗,不需要把它换掉,我是听航模店讲用TMOTOR的点机好,重量轻电机好。 ...

现在650pro的带动力套装很不错了,没必要换掉。如果你是买空机,那最好别配tmotor的电机 很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650pro的带动力套装很不错了,没必要换掉。如果你是买空机,那最好别配tmotor的电机 很挑电调。

明白了谢谢原来是航模店想让我买空机,其他的东西全部挑好东西装,那这样我买整机,你在哪个店买的给个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原来是航模店想让我买空机,其他的东西全部挑好东西装,那这样我买整机,你在哪个店买的给个网 ...

淘宝搜吧,都靠谱。

网友:
暂时没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650自己玩做个航模摄影照个像用这个机器可以吗?不知道要是挂上狗3图传能飞多久??要是飞得太短时间也就 ...

业余的话够了,对于飞行器不知道你了解多少,
如果有一定的经验,自己组装,一般飞行的时间从7~17分钟不等,具体因素具体分析,
飞行时间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选用什么型号的电机、电池、螺旋桨等等,
还有天气,大风小风等太多因素影响飞行时间了,
看你自己的配置吧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被网店给忽悠了,650pro原装动力就是就是找T-motor做的无刷电机,动力很给力的。其实直接买原装动力,然后DJI飞控,飞越云台带狗3,效果不错。最佳性价比组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被网店给忽悠了,650pro原装动力就是就是找T-motor做的无刷电机,动力很给力的。其实直接买原 ...

不错的建议~!

网友D:
650pro原装动力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0pro原装动力全套

那就听你的就买原装的,

网友:
学习,我也想这么配一个

网友(2013-09-26):
正在关注此套装,学习来的

楼主:
我刚装备了650的机器是ake的电机电调4s10000的电池

楼主:
飞控用nazaV2

网友:
原装的TM电机配好赢铂金40A不会有兼容问题吧?求解

网友:
要換電機到不如買空機架自己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