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炸机,差点炸机

楼主(2013-07-31):
高空电机停止转动,自由落地,幸好离地三四米的地方稳住,下方有个小孩子,万幸!!!!

网友A:
什么电调和电机。我想知道

网友:
差点掉水里  太极限了。。。。。。。。。。。。。。。。。

网友B:
又惊现有刺激

网友C:
好惊险
什么原因?

网友:
看视频应该是瞬时断电了,检查电池插头和主电源接线部分。

网友D:
远离人群啊,下面有孩子你还飞?

网友:
唉 好危险

网友:
太惊险了~~!

网友E:
危险,刺激,,,应该是供电问题吧,,,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是供电问题,,电调重启这么快吗,,,又有点想电调信号突然丢失的感觉,,检查一下接收到飞控的链接线,特别是油门这路,只是猜测

网友F:
電機停轉自由落體還能救回,現在我相信DJI飛控還是很牛B的了反應很快
還在想飛控能不能在高空關油門自由落體一段時間,解鎖後能不能救回的問題?
檢查一下接線接頭吧!

网友G:
楼主的电机停转方式应该是立即停转,不是智能停转,有可能自己不小心油门到底了或者接收机突然失控,油门到底了,但很快又恢复正常,电机重新获得动力,其他物理上的导致停转的原因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和电机。我想知道

飞腾30A电调,飞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离人群啊,下面有孩子你还飞?

我飞的时候没留意那个水塘下面有人,因为是飞FPV,刚好飞到哪里,摔机的时候才发现的,那个时候手是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电机停转方式应该是立即停转,不是智能停转,有可能自己不小心油门到底了或者接收机突然失控,油门到 ...

是立即停转没错,但是我很确定我当时是没有收油门,如果是收油门还好,起码我知道原因,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原因,找不出来,都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機停轉自由落體還能救回,現在我相信DJI飛控還是很牛B的了反應很快
還在想飛控能不能在 ...

只能说是万幸了,不过那天也确实炸了,是被个围观的小孩子伸手把遥控器的油门拉了下来,刚起飞,十来米高摔了下来,炸断三个桨,三个机臂,一个GPS,也幸好是在面前几米,不是在头顶。这次不是我飞,因为第一次失控之后,我就手抖了,后面给朋友飞的。哎,就当小财挡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惊险
什么原因?

目前还没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惊现有刺激

是刺激了,手软腿软了当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危险,刺激,,,应该是供电问题吧,,,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是供电问题,,电调重启这么快吗,,,又有点 ...

飞控的供电那块我是直接焊死去的,如果这路要出问题,也只能是飞控插头这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控的供电那块我是直接焊死去的,如果这路要出问题,也只能是飞控插头这块。

什么飞控?有没有飞行数据?
感觉你这个突然失去动力就像是所有电机没有供电了,但是后面电机起转没有听到电调重启的声音,检查下电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飞控?有没有飞行数据?
感觉你这个突然失去动力就像是所有电机没有供电了,但是后面电机起转没有听 ...

NAZA-M 太监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的供电那块我是直接焊死去的,如果这路要出问题,也只能是飞控插头这块。

我就是这个意思呢,,接收器链接飞控的插座

网友:
你这不是翻跟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