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4旋翼机架,是带保护圈还是不带保护圈?

楼主(2013-07-31):
淘宝上的四旋翼机架从几十到上千的都有,这个选择有个什么标准么?另外看到有一种带保护圈的机架,貌似可以防止打桨,先不说保护圈的质量和重量的影响,但就对螺旋桨来说,对桨的效率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有没有可能降低螺旋桨的噪音?

网友A:
没有影响的,还安全,防止打浆,降低螺旋桨的噪音也不可能!!!

网友:
我买的都是折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的,还安全,防止打浆,降低螺旋桨的噪音也不可能!!!

同上

网友:
有保護環的會安全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