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M的3mm外丝横轴,还没飞起就射。

楼主(2013-07-31):
以为外丝靠得住的,换完推油即将离地时,"扑"的一下,射得老远。还好没人围观,飞机没离地,损失不大。

网友:
什么情况?螺纹都没有断?螺母爆了?

网友:
还好没射到自己,横轴太小了,换4MM

网友:
横轴滑牙了?应该是横轴的材料不好

网友:
谁做的?太害人了

网友A:
定期检查更换螺丝 内丝至今未射过·哈哈·美女来也未必会射·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什么状况?滑牙?请LZ说明下。

网友:
我始终觉得内丝横轴是理想的横轴,丝牙比较长,只要用真品12.9级长螺丝,不会那么轻易断螺丝头。

网友:
意外!真机不也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期检查更换螺丝 内丝至今未射过·哈哈·美女来也未必会射·

美女来还不射,口味好重。至今未射,还是处男。哈哈玩笑啊,别介意

网友:
早泄不行…………

网友:
楼主的横轴是因横轴螺母脱落而射桨的(不是滑丝),不管是内丝或外丝横轴,在螺丝拧不紧的情况下都会射桨。如果打了胶螺丝拧不紧也不会轻意射桨,但拆横轴要费些力气。我的横轴螺丝从不打胶,也从未射过桨,原因就是一定要拧紧螺丝。有人可能要说拧紧螺丝后桨夹不爱转了,那是因为桨夹内部轴承位置不合理,或缺少垫片而造成的。看到过网上有桨夹内部剖面图,想了解的人去搜一下,按照图示装配,拧紧螺丝是不会射桨的。

网友:
明显螺母没上紧。。。。

网友:
看到这儿,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
拧不紧拧不紧!

网友:
以前用外丝横轴就信不过 自锁螺母 。。。

网友:
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
没有伤人就万幸

网友:
一直在用内丝,没有出现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期检查更换螺丝 内丝至今未射过·哈哈·美女来也未必会射·

这横轴是首飞。拆开仔细用放大镜看了下,横轴用的丝是M2.5,螺母上丝滑了。螺母不厚,里面丝没几圈。这个以后除非有加厚螺母,别用。

网友B:
嗯,以前有高人发过一个帖子,说的也是外丝横轴自锁螺母,有优劣,要认真看看内部的螺纹的圈数与深浅。

我以前有副翼用M2的内丝射怕了,换冰人外丝后没射过。现在无副翼用7075的4MM内丝横轴也没射过。

网友:
外丝横轴用自锁螺母,一定要加螺丝胶

网友:
慰问楼主,谨慎勤检查,没有射到什么是好运气啊!

网友:
用内丝没射过的飘过

网友:
用外丝横轴,无射过,表示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牌子

同样关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还没起飞就射,只能说是安装有问题或者零件搭配不当。

另外楼主这个天气还在那个龙王港大堤上飞吗?小心中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以前有高人发过一个帖子,说的也是外丝横轴自锁螺母,有优劣,要认真看看内部的螺纹的圈数与深浅。

...

有理,确实要先认真验收产品。几块钱的东西炸一下损失10N倍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还没起飞就射,只能说是安装有问题或者零件搭配不当。

安装没问题的,自身没问题的。那螺母有防松尼龙,虚位大了难发现的,2.5M螺母丝有几圈,去数下(放大镜)。买2包还剩5根不敢再用。下午5点多才去龙王港的,署中不了。

网友:
至今未射,还是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