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久没找到!只好发出来问了

楼主(2013-07-31):
一架四旋翼无刷飞机 需要的机电部分有:1.无刷电机 2.与之匹配的电调 3.与之匹配的飞控 4.与之匹配的电池 5.还有匹配的遥控
以上我说的应该是对的,是吗?  如果是错的 请大家纠正 谢谢  对的话我现在就纠结了:我想弄个大型的四旋翼: 机电材料已有:无刷GS80-80的4个  电池有了  正反桨有了  电调和飞控 怎么弄现在还没谱 大哥大姐给个型号 或者TB链接   在线等8个小时只求解答

网友A:
机架呢,根据多大尺寸的机架来选择电机,按电机的最大负载电流的1.5倍选电调,飞控就要看你的投资了,去TB输入飞控系统就会出来很多,然后还有遥控器和配套的接收机、最近很流行的GPS等。。。实在不明白的话TB上找一个四旋翼套装看看都有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呢,根据多大尺寸的机架来选择电机,按电机的最大负载电流的1.5倍选电调,飞控就要看你的投资了,去TB输 ...

1.5倍 最大载重估计是两个半人的重量!  呵呵 投资2W到3W吧!我弄载人的 呵呵 所以只要电机 电调 飞控和机架

网友:
先在论坛潜水吧,一上来就载人,真为你捏一把汗呀

网友:
自己坐上,手里拿个遥控器,怕怕的

网友B:
你这电机的电压、最大功率说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倍 最大载重估计是两个半人的重量!  呵呵 投资2W到3W吧!我弄载人的 呵呵 所以只要电机 电调 飞控和机 ...

载人?用多旋翼?这玩笑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机的电压、最大功率说一下看看

每个电机最大功率在6000W吧 电压好像是36V还是48V的不是太记得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人?用多旋翼?这玩笑开大了!

反正有闲置的无刷大电机在这也不知道拿来干嘛!!!优酷上看了 一外国人用了12个无刷捣鼓飞了,心一痒 就捣鼓捣鼓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电机最大功率在6000W吧 电压好像是36V还是48V的不是太记得了 呵呵

根据功率和电压推算,你需要4个200A的电调。按照经验推算,配合适的桨,4个电机大概或许能实现200kg的总推力。假设电池和各种设备加上人有150kg,那你这个四旋翼飞起来很危险。一般总推力应该至少达到起飞重量的2倍,不然稍微倾斜就会掉高度炸机,很危险。

网友:
载人?宰人?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载人多旋翼。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敬佩,但还是希望你小心谨慎。 载人不是玩的。 做好了,先载个动物啥的拍个视频给论坛的高人们看看指点指点再说吧。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楼主思想很大胆啊,载人可不是航模可以做到的。建议你先学习理论知识后,再确定玩航模还是造飞机啊!

楼主:
我都快郁闷死了 还潜水下去我还不如直接炸机的好 两年弄出来 吗的再不疯一把就对不起我自己了

网友:
楼主强大,您做的可是一个巨型绞肉机哈,先做一身护甲吧,看你出示的一些资料蛮丰富的,只是显示很残酷,2-3W要载人估计有困难。

网友:
做好了,先载个沙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