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 冲浪者

楼主(2013-07-31):
請問各位,我的1.4米冲浪者加高了電機座 2216 1400kv 8060槳,手動飛行 0油門平穩滑降,可只要一加油門,機子就往右偏,何解?

网友:
是桨的反扭造成一加油門,機子就往右偏,加高了電機座,更加
往右偏,

网友:
只要偏得不厉害,都正常的,电机的副作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電機順時右旋,反扭應該是左偏才是呀。若此情形我電機做右傾角有用嗎?

网友A:
你试试用2212 2450kv的电机 6*4桨 电机装在外面就行。我的就是这电机,很平稳。用2200mah电池飞25到30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電機順時右旋,反扭應該是左偏才是呀。若此情形我電機做右傾角有用嗎?

楼主飞的是哪款冲浪者?飞梦的吗?

网友:
桨 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2212 2450kv的电机 6*4桨 电机装在外面就行。我的就是这电机,很平稳。用2200mah电池飞25到30分钟。 ...

我先搞定這個,真不行再試試您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的是哪款冲浪者?飞梦的吗?

我的是這款

网友:
偏航不大可以用微调搞定,自己检查一下推力线

楼主:
可若微調沒歸零,當A控開啟平衡時,機機又往另一頭偏航了,真傷腦筋....

网友:
LZ   你的桨不大  我的是9060   右偏就把方向舵向左调点

网友:
晒几张照片上来看看,让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這是之前照的,昨晚把電機加高座給拆了,重新整下推力線及偏角,完工試飛後再上來回復!

网友:
尾翼部分有误差,哪里没安正自己找

网友:
我之前有台V尾的机也是一出去就向右偏,问题也是没查出来,虽说偏的幅度不大,但副翼方向全打死都难以拉回来。很郁闷,无动力手抛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估计是主翼出了岔子。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往下調了電機,今日試飛還算成功,只要不超過3/4油門基本不會右偏,推力線則剛好,1/2油門輕鬆手拋起飛(負載2200mha*2),上飛控擇日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