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没开遥控器,多旋翼的螺旋桨自己转起来了,想吓死我啊

楼主(2013-07-31):
今天下午是我第一次飞多旋翼,开始飞了几次起落,没太大问题。
降落之后,我拔掉了电池插头,用万用表测了下电压(测电压的小玩意儿还没到),发现电压还够。
............................................................................................................................
然后奇怪的事就来了,我插上了电池,整个飞机都通电了(这个时候遥控器在关着);等了大概20来秒,我把遥控器的电源开关一开,遥控器都还没解锁,尼玛螺旋桨怎么全都转起来了,想吓死我啊~都没解锁,也没用问我同意不同意就这样自己愉快地决定了?...
......................................................................................................................
还好没有飞起来,但是突然来了大风,感觉飞机快要被吹翻了,我寻思着这算啥,要是被吹翻了,这让我多蛋疼,还没起飞就炸了 ....这个时候我就想,你别转了啊,我就解锁了遥控器,之后我就慢慢地推油门,然后飞机慢慢上升,我觉得飞的太高了,就降低油门,我擦...油门完全无效了...飞机还是不停地上升...我就想着,这不能首飞就提控回家啊,我一定要跟着你跑。激动的是,这飞机只是垂直上升,一点都不偏.  大概在25米高度时悬停了10秒左右,然后...然后,他自己慢慢地降下来了...然后我关了遥控,拔了电池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回家了。

第一次玩啊,真是惊险激动啊,本以为要首飞首丢的,谁知,老天看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又送给我了...

问题精简描述:遥控器电源开关在关闭状态时,我插上总电池插头,整个飞机都上电了,等了20秒,我拨开遥控器电源开关,这一瞬间,6个螺旋桨自己转起来了...然后解锁遥控(遥控是GPS模式),推油门,飞机垂直上升到25米(这期间遥控的油门一直失灵,没试过其它方向),停一段时间,自己缓慢下降,安全着陆,螺旋桨停转。
(飞控和GPS都是DJI的,遥控是Futaba)

网友A:
操作规程:先开控再上电,飞完后,先拔电再关控

关控上电听说会有各种意外

网友B:
不解锁就起飞实在匪夷所思。。难道是失控保护里设置了自动解锁+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解锁就起飞实在匪夷所思。。难道是失控保护里设置了自动解锁+回家。。。

我没有设置自动解锁啊,反正就是我没解锁,螺旋桨全部自己转起来了...

网友:
今天刚组装了一架试飞,结果推油门后,飞控就一直上升了,遥控器失灵了,还好旁边有棵大叔拦下他了,拿下来后,想了想原来时间油门行程校准没做,要是没有大树可就没了

楼主:
我顶 ...大家说说这是咋回事啊,我都不敢玩了 ...

网友C:
我kk'遇到过 反调油门(试着玩) BB乱响 然后不响 再后 直接加油起飞 吓我半死 掉人身上 把别人手切了两个口 之后 再未乱搞  乱搞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kk'遇到过 反调油门(试着玩) BB乱响 然后不响 再后 直接加油起飞 吓我半死 掉人身上 把别人手切了两个口 ...

我在一个荒芜的农田里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顶 ...大家说说这是咋回事啊,我都不敢玩了 ...

不是已经有人明确告诉你了吗,还问怎么回事?!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先拆电池,再关遥控器,这个是玩遥控模型的铁律,你先别去管飞控什么锁不锁的,做到以上两点就啥事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已经有人明确告诉你了吗,还问怎么回事?!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先拆电池,再关遥控器,这个是玩遥 ...

呃呃,前辈淡定. 我谨记!

网友:
佛祖在召唤

网友E:
卧槽,大忌啊。最普通的操作流程都不懂,看来楼主需要多多潜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大忌啊。最普通的操作流程都不懂,看来楼主需要多多潜水学习。

嗯,我这儿没人玩模型,都是我一个人摸索 ...

网友F:
naza失控保护应该是设置了上升20米再降落到返航点锁定的位置

网友:
造句(感 叹句):好灵异的故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za失控保护应该是设置了上升20米再降落到返航点锁定的位置

正解,加十分吧……

网友G:
其次 飞机还要自检 自检完了 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次 飞机还要自检 自检完了 才能飞

嗯,我等了大概20秒,灯显示已经搜索到足够的GPS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操作规程:先开控再上电,飞完后,先拔电再关控

关控上电听说会有各种意外

如果真仿这种就不科学了 万一不记得开控了呢?悲剧就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真仿这种就不科学了 万一不记得开控了呢?悲剧就产生了

“真仿”是什么啊?
我不会让悲剧发生的,要是在人多的地方失控了,我直接用砖头砸飞机,免得飞起来伤人。

网友I:
特意登陆上来说一句,楼主一定要注意操作流程,楼上的前辈都已经给说得很清楚了!开机流程:开控-上电;关机流程:断电-关控,一定必须要牢记!!这是铁律!!如果不想出现各种灵异事件,就一定要按照此操作流程。
另外,你那现象是可以被分割并完全解释的。。最后自己回来,是因为naza的失控保护起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特意登陆上来说一句,楼主一定要注意操作流程,楼上的前辈都已经给说得很清楚了!开机流程:开控-上电;关机 ...

嗯,我一定牢记...
谢谢关心

网友:
呵呵,下怀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我等了大概20秒,灯显示已经搜索到足够的GPS了。

20秒?LZ的GPS搜星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秒?LZ的GPS搜星够快啊

我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周围都是农田,我估计20秒,没有计时过,下次我计时看看多少秒。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真仿这种就不科学了 万一不记得开控了呢?悲剧就产生了

也不是每次都悲剧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卧槽,大忌啊。最普通的操作流程都不懂,看来楼主需要多多潜水学习。

看见你头像就想来说你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见你头像就想来说你几句

嗯,他头像太萌了,我看了好多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看见你头像就想来说你几句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他头像太萌了,我看了好多遍

字数字数字数再字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字数字数字数

你妹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字数字数字数再字数

这重口味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妹你妹

NOKE酱,你的S800全套什么时候拿下啊,赶紧点好给大伙出炸机视频啊。

网友:
操作流程要记好,太危险了

网友:
我们上次是飞到几十米高度就失控,然后持续上升到1313多米才降下来.然后就自由落体了.

网友:
油门没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