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瞬间的不解之迷

楼主(2013-07-31):
飞机插上电后,别去碰它,起飞瞬间只是横着往左边飘过去,如果不小心碰了下大浆,也就是说力量重了点,起飞瞬间飞机就会往左侧倒下去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正常,起飞带点右舵

网友:
什么陀螺仪?注意看看是不是通电后十字盘轻微斜了

网友:
插电后陀螺仪自检完成前不可以碰飞机,否则惯性导航基准会出现偏差

网友:
起飞以后不带一下右舵,等于没入门。楼主继续努力入门吧

网友A:
正常模型直机大桨是顺时针旋转,机身是逆时针反扭力,尾桨在右侧,需要吹风抵消机身反扭力,抵消反扭力的同时,对飞机整体就会有个向左的推力,起飞前不打舵,自然会向左倾斜.起飞后如果飞机不向右倾斜,十字盘完全水平的话,机身就会慢慢向左飘,所以需要机身有一个向右倾斜的角度.
大概就是这么个理.不对求指正.

网友:
勤练基本功.

网友:
我觉得 现在的几款主流陀螺 都可以平底猛起不打舵面  说的不对勿喷哦

网友:
猛起的多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还是要练好基本功。所以到时候你还是会慢起的。呵呵

网友:
拿分拿分走人

网友:
调十字盘可以减轻症状。。。
调机的时候水平不等于飞的时候也是平的。。。一切以实际飞行为准。。

网友:
地效吧。不解之谜...

网友B:
应该没有调好吧~基本不会这样的~一般猛打油门转速上不来会甩尾~但是直接倾斜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型直机大桨是顺时针旋转,机身是逆时针反扭力,尾桨在右侧,需要吹风抵消机身反扭力,抵消反扭力的同时,对 ...

完全正确,因为起飞时尾桨的螺距会产生一个把机身向左推的力。无副翼机型的三轴陀螺仪会帮忙修正,这个现象就很不明显了。有副翼的机型就必须要靠飞手轻微的打一点右副翼才能抵消

网友:
这个正常,前提是你吧十字盘调平了。

网友:
这个正常啊  起飞都要带点右副翼啊。又不是共轴双桨的。

网友:
来看图的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地面效应。。

网友:
不是来和你讨论450的。是来看大机的~~~

网友:
加大油门就行了

网友:
那MM在玩大JJ

网友C:
无副翼的离地时也要向右打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的离地时也要向右打舵吗?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型直机大桨是顺时针旋转,机身是逆时针反扭力,尾桨在右侧,需要吹风抵消机身反扭力,抵消反扭力的同时,对 ...

解释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非常严肃的表示,只看到图片,看不到任何文字

网友:
无副翼系统一般不明显,有副翼正常

网友:
不是不解的迷,空气动力学~细心的朋友去看看真机~旋转面都不是和地面平行的

网友:
没想到这个年头了还有人说地面效应。。。

不过有6楼说的一番话,证明前辈的努力没有白费。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地效吧》?   我记得之前坛子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帖子,而且我菜鸟时期也碰过类似问题,跟十字盘貌似木有关系啊!完全水平照样飘!建议LZ起飞带点右舵,轻轻一点,起飞后,高度在一米左右就没有了   试试看吧! 我是这样飞的  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地效吧》?   我记得之前坛子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帖子,而且我菜鸟时期也碰过类似问题,跟十字盘貌似 ...

很好,多谢乁的提醒,我之前的高度都是在30CM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调好吧~基本不会这样的~一般猛打油门转速上不来会甩尾~但是直接倾斜有点怕怕~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