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PPM接口问题。

楼主(2013-07-31):
这几天研究433M,想从FF9教练口那里接PPM信号,问题来了,教练口一共六针,如图: 第2针是地线 ,第3针是PPM信号输出  ,第5针是电源正, 奇怪的是PPM信号输出端有3.8V的电压输出,而且没有PPM信号,只有3.8V的电压输出,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有,PCM的时候电压输出是2.3V左右,从高频头那里取PPM信号是正常的,而且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教练口坏了?

网友:
这个图完全是正确的,针脚接线没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得在控里设置某项才能输出PPM信号.
例如打开某个开关、或者接上模拟线、短路45针、等等。
正常开控,可能PPM信号不从模拟口出来,只有在教练或者模拟器插头插入的时候才输出PPM信号。

网友A:
2脚接地
3脚PPM输出
4、5脚短路,并向外提供电源+
不开控,直接插入模拟插头,试试这样接433,看可以工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接地
3脚PPM输出
4、5脚短路,并向外提供电源+

我试试看,第3针输出3.8V电压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6405

我也是以前看过楼主的帖子以后想这么改的,貌似楼主的 FUTABA T8FG 能正常从教练口中引出信号,不知道我的FF9是怎么搞得,第3针PPM端口输出3.8V电压太吓人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433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接地
3脚PPM输出
4、5脚短路,并向外提供电源+

第3脚PPM还输出3.8V电压会不会弄坏433M模块?现在433没什么问题能正常工作,不知以后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什么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3.8V信号,可能是脉冲电压,表测量的是虚电.
正常使用就行.没问题的.

网友C(2013-09-0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8233
我也预到这种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8233
我也预到这种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

我后来没在从教练口引出信号了,直接从高频头那里引出信号,折腾教练口一不小心还把FF9电源部分的一个二极管给烧坏了,后来没在动他,FF9要想从教练口引出PPM信号,好像是要把,4针和5针短接才可以,4,5针短接试一试吧楼主,看看有没有信号,4针5针短接就直接开机了,别开FF9面板上的主开关。对了,4,5针短接的话高频头是不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没在从教练口引出信号了,直接从高频头那里引出信号,折腾教练口一不小心还把FF9电源部分的一个二极 ...

高频头不工作的话,我如何控制飞机呢???
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不工作的话,我如何控制飞机呢???
行不通。。。。。

呵呵,对了,我接的是433模块,高频头根本用不上,楼主想要高频头工作,还想从教练口引信号,这个解决办法我也不太清楚了,等高手来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对了,我接的是433模块,高频头根本用不上,楼主想要高频头工作,还想从教练口引信号,这个解决办法 ...

不知是不是我的头屏头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