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的3GX陀螺仪能用在50油机上吗

楼主(2013-07-31):
求教,亚拓的3GX
陀螺仪
能用在50油机上吗,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用在亞拓600N。但要注意振動問題。如果啟動後十字盤突然倒一邊,那就代表震動過大了。
你可以先拆除去主、尾槳啟動試一下。

网友B:
問題是 3gx 本來就問題多多
祝你好運.

网友C:
油机还是有副翼好点

网友D(2013-10-08):
我600N一直用3GX,从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