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初步调机

楼主(2013-07-31):
这贴主要针对新机入手,按耐不住想飞的魔友们,不光四通机需要调机,六通机调机的同时还要设置遥控器,这里不求详细,只求调个大概,让魔友可以飞;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很容易理解,想飞不想看那些细致调机之类的帖子,这里很清楚的满足你,而且会介绍一些初飞

这贴主要针对新机入手,按耐不住想飞的魔友们,不光四通机需要调机,六通机调机的同时还要设置遥控器,这里不求详细,只求调个大概,让魔友可以飞;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很容易理解,想飞不想看那些细致调机之类的帖子,这里很清楚的满足你,而且会介绍一些初飞的经验和技巧;
        炸过了才会想了解如何修机,机不听话才会想如何调机,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罗嗦,进入正题:
调机之前,还是要先调控,设置简单,遥控器具体怎么进说明书比我说的详细,这里说个大概;
        创建一个单独专门调机的模型,悬停模式(3d开关在最下普通模式),螺距设置为0(如果是百分比设置,那么0%;如果是度数设置为50),平的没有任何螺距;
        注意!把机的电机线拔掉!!主电机、尾电机
        然后开始对频,先开控开关,紧接着给机通电然后把机放在水平面上静等对频完成,完成后推点油门(拔了电机线主桨不会转),然后观察当前的十字盘高度,观察主轴当前可用的上下空间,要让十字盘在相对中间的位置;
        调节前,先观察主轴是否可以上下窜动,如果可以请调紧,首先拆下脚架并且把主齿轮按紧,然后主轴限位器螺丝拧松如图所示:

然后用手拇指按住主齿轮向上微微用力,食指按住限位器下压不要过于用力,轻轻即可,在把螺丝拧紧,螺丝不要拧太紧,否则会拧破主轴;

如图所示为位置,十字盘在主轴限位器上和T头最下位置的行程中间,图上十字盘是不平衡的,这个不急,先观察好具体情况,在进行动手;
        决定动手后,断开机电源,然后开始调机机的拉杆长短,如果机的十字盘稍低,那么三根舵机拉杆逆时针旋转2圈,在舵机没有在安装拆卸推杆上下摆动时,可以继续操作,如果中途舵机摇臂位置变化,在通电对频,完成后断电继续调节,如果之前拧动圈数不够在拧几圈即可,直到十字盘位置看着ok;
十字盘高度解决后,我们来调节十字盘平衡,使用肉眼观察的同时,还有个小技巧,当十字盘在最中间的位置时,我们眼睛判断没有参照物,那么如果十字盘整体下降更靠近限位器,那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十字盘的倾斜度;
        手上没有mcp合适的图片,使用一张02s的图片

图上所示,如果十字盘左侧低,那么左侧拉杆逆时针拧一圈,然后在对比,什么时候自己感觉ok了,什么时候搞定;
        判断角度在侧面,和前后面,分别用自己的眼神判断,如果低了,逆时针拧拉杆,如果高了顺时针拧拉杆,调到自己看着差不多平衡了,
        途中如果舵机位置变了,依旧重新对频,开始调节舵机拉杆时,一定要断掉机电源,如果扣下和安装拉杆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舵机扫齿,得不偿失;
        这里搞定,进行下一步;

调节主桨螺距

螺距拉杆左右两边一定是同样长度,不信可以拆下两个拉杆,位于主桨夹和斜盘的链接拉杆,可进行对比;

对频后在把遥控器的3d开关拨到最低,回到悬停模式,这时十字盘回到中间,此时主桨应该是水平的,如图

观看mcp主桨,这样是两个桨叶都搬到同一边,这时能很清晰的看到不是平的,所以开始调节,如图上分析,左侧主桨过高,右侧主桨过低;
        图中正对我们方向拉杆过短,分析后对面拉杆也是过短,对面拉杆连接途中右侧的桨夹,魔友的机应自己分析,更改连杆长度的同时,一定要左侧拧一圈右侧也拧一圈为原则;
        不可左顺时针一圈,右逆时针一圈,这样会把机调的更乱,如果此处调乱了可以吧连杆拧成3部分:金属杆、左右两头球头锁扣子

令一头锁扣怎么拧?用钳子夹住铁杆,然后把令一侧连杆锁扣拧开,然后钳子捏住铁杆,拧入锁扣,拧入时一定要观察,别白拧一圈没拧进去还算上圈了!
        两根杆左右拧的圈数相同,然后钳子继续夹住铁杆在拧另一侧的锁扣,这样就拧平均了,然后在开始调节螺距,直到把2个3d桨调节成下图上下:

两个主桨到机体前方,两个主桨成一条平行线;

后方侧视图,一平面(图上mcp主桨一个微弯,将就着看)

左侧面成一条水平线;

要达到主桨旋转一周,两桨上下角度一直近似为一条直线;
        此时 机体初步调试完毕!

接下来遥控器设置,这里也是比较关键,主要上初级配置,详细请关注以后的套贴
D控系列的,具体设置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提供个d10的大概;
        首先说说我们都要设置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熄火开关、总体舵量、大小舵切换、陀螺仪感度
        进入设置是这样的,进入菜单,默认出现3个选项,第一个是功能菜单,第二个是模型设置,比如当前模型命名之类的不主动影响操作,一个菜单进入;
        进入之后应该是第二个菜单写的舵量之类的说明,这里是机的所有通道总舵量;
        进去之后,设置相对通道的舵量,一个舵量有2组值,代表该通道最大最小值,其实不用理解太多,上面设置多少,下面也相应设置多少即可;
最初的时候,我建议全部设置成80%,这样利于适应,当然全部100%也不是不行,自己判断
        既然开始设置舵量了,那接下来也设置下大小舵吧,找到大小舵及指数这个,具体记不清了,控没在身边,找到之后进去:
        第一个默认是升降舵,开关在左上角的DR上,当前显示的舵量值,是开关在当前位置的舵量值,要有一个大舵,一个小舵,开关上有提示0、1,0可以做大舵也可以做小舵,看个人喜好,把开关搬到相关位置后,调机当前的舵量,建议小舵使用50%舵量,大舵使用80%;
        第二个为副翼舵,有的魔友不知道怎么换到下一个副翼选项,把光标调到升降舵上之后,按动右手边的上下就可调了,调到副翼,大小舵量和升降舵相同最好,开关朝一个方向为大舵小舵如是,别起飞后一个通道大舵量一个小舵量就行;
        然后有方向舵,这个我没有调节,它的控制杆为最左上角的开关,这个我们叫熄火开关,高级之后这个用于熄火降落,但是初级的时候这个开关在炸机前打开能给我们减少损失,额说多了;
        方向舵这个我一直没有设置,所以没什么印象,其它的没有设置;

舵量搞定,还剩四项
        油门曲线:默认是0-100%,其实这个可以用默认,当然要改值就启用曲线,一共有7个设置点,其实就用3个就行,我们设置油门曲线的点都是有规律的设置,所以3个点足矣满足你的需求;
        右上角的开关有3档,我们习惯叫3d开关,其实3D开关很好理解,就是切换这个开关我们可以随时更换3套曲线,这曲线包括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甚至大小舵;
        当3D开关在最下面的时候,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习惯叫悬停模式,这个模式主要用于起飞、降落、基础悬停、基础航线、调机;
        为什么说基础悬停、基础航线,是因为都是正飞的练习,没有倒飞;
        油门曲线3点设置,对应油门杆最低、中间、最高:(1)0% (2)60% (3)100%
我想大家已经猜到怎么设置两外两种特技飞行曲线了,对的,设置完基础之后直接摆动3d开关,可以来回设置3种不同的油门曲线;
        特技一:(1)80% (2)60% (3)80%
这套主要是为了动力低一点,让自己比较好适应,也许大家会想,为什么油门在最低还给80%的油门呢?这就是3d模式的不同了,六通机是变距直升机,准确来说是改变螺距,油门杆控制油门的同时,油门数值和螺距的数值是一一对应的,螺距有正负螺距,3d模式就是油门杆在中间,向上推就是正螺距,向下推就是负螺距,3d特技就是在正负螺距切换配合组合下飞出的特别动作;
        特技二:(1)100% (2)90% (3)100%
这是最大的3d动力,甚至可以直接设置3点都为100%,一条直线也是可以的,油门给的越大,机动力大的同时耗电速度越快,这里大家自己合计;

接下来螺距曲线,首先大家得知道什么是螺距,很多魔友都是新手就上了六通机,对于螺距一词也许很陌生,也许干脆不知道,这里以前写的扫盲帖子,很简单的例子让你理解螺距是什么,螺距的作用是什么;
        螺距是什么:http://www.hmjyz.com/a/dianzhirumen/2012/1113/319.html 可参考
        了解了螺距之后,现在我们了解遥控器的螺距设置;
        首先是悬停模式配合的螺距,当然这里只是初步介绍仅供参考
        螺距有2种数据,一种为数字,一种为百分比,数字为 0-100,百分比为-100%-100%;
        数字值 50为 0螺距,百分比0%为0螺距;
        悬停模式
        百分比:-20%  20%  40%
数字:40  55 70
悬停模式一般都基础悬停练习比较多,悬停时飞底一点,控制不住油门到底,机会吸到地上,稳稳的减少损失,如果觉得-20%太多,可以改成-15%或者-10%
特技一
        百分比:-50% 0% 50%
数字:35 50 65
特技模式,主要是利用直机的正负螺距切换组合成花式动作,所以负螺距要于正螺距相对应,大部分魔友都会这样 正负螺距为对应值

特技二
        百分比:-50% 0% 50
数字:30 50 70

         注:熄火开关设置,进入螺距设置后,打开左上角熄火开关后会显示出熄火螺距曲线,建议设置成0螺距,初学熄火是为了减少炸机损失,等有更好的想法后在更改不迟;

其实特技一我见过有魔友是设置成和悬停模式一样的螺距和油门,我个人是悬停模式一个档位,3d模式一个档位,我的2个3d模式的区别是少量的螺距增加,主要增加油门;
        当然我上的设置也会有些争议吧,毕竟个人习惯不同,关于油门和螺距的详细调节后贴会继续介绍,在这贴的基础上,调试出匹配当前机型的油门和螺距的数值,这里让大家调节一下然后进行初飞,所以不介绍那些;
        六通机于四通无副翼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就是转速,我也认同六通机的生命是转速这句话,普遍的六通机转速高于四通无副翼很多,未必是四通无副翼达不到这个转速,由于四通无副翼的旋翼是固定螺距,所以转速会直接影响机的悬停高度,所以相比于灵活的六通机油门和螺距搭配,四通机明显比较死板,也由此四通机哪怕有六通机的动力,也达不到六通机的转速;
        直机主桨转速越高,机就越稳定,相关的理论我没有深究也没刻意去了解,2台机产生同样的升力,主桨转速越高的机就会越稳定,说主桨转速高主桨向下排风越细腻也好,说主桨转动后机体平衡越稳定也好,总之都是转速越高机越稳;
        不信的魔友可以自己调机成低转速高螺距匹配,尝试尝试玩一玩;

网友:
顶了,刚入了一个mini cp,学习了

网友:
帮顶了,小飞机有独特的魅力

网友:
好 帖子 顶起来 对新人帮助很大

网友:
不错的帖子,就照贴调试下我的NANO CP吧,感觉已经是很精细的调机了,但楼主标题却是“初步调机”,不知谦虚还是咋的,咱菜鸟啊,想知道精细调机又是咋样的??

网友:
qx上手挺快的

楼主:
MINI CP 好玩,经摔

网友:
看见小鸡就喜欢

网友:
小JJ 很可爱

网友A:
将军,问你个问题·不知道你碰见过没,我的miniCP一飞起来飞机就往后退,就是前个舵机自己往上翘,这个是哪出问题了?还有我吧舵机插口呢别的舵机插口对调,仍然一样,前个舵机臂往上走

网友:
我的MINICP不锁尾了

网友(2013-11-13):
强大 有帮助哦

网友:
一上手就炸鸡了,才知道调机的重要性,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军,问你个问题·不知道你碰见过没,我的miniCP一飞起来飞机就往后退,就是前个舵机自己往上翘,这个 ...

估计是舵机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舵机坏掉了

换全新的也一样啊·而且3个舵机都换的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

网友:
我的mcpx,到现在都没开过3D

网友(2013-12-17):
请教我的SCP未锁不住,给油就转

网友:
我也有一只,太有用了

网友(2014-02-06):
来个7E控的完美设置吧

网友:
**啊 怎么收藏贴···

网友C(2014-04-08):
受益匪浅

网友D:
新手入 MINICP一台,值得学习!!很有用的帖子

网友:
很好的帖子,让我明白了螺距是什么,螺距有2中数据,这次我应该会设置master cp改银燕无刷电机的螺距咯,真的谢谢啦

网友E:
俺一直都是测量螺距调节的,百分比只是大概,不过你写得还真详细,新手要是认真学习,足够用了!

网友F:
刚刚入了mini c p

网友G(2014-05-18):
又学到一些知识了,感谢

网友G:
终于明白螺距了。感谢哦

网友H:
977可以这么调吗?

网友I:
好贴啊,本来先刚入手Mini的,现在入手了V977

网友J:
太强大了,简直是我等菜鸟新手的福音

网友K:
收藏起来日后有用

网友L(2014-06-27):
正纠结是买V977还是MINI ,给个建议!

网友M:
请问02S是一样调发,谢谢

网友N(2014-09-04):
刚买MINI CP,回来正好用到,

网友O(2015-08-06):
怎么调斜盘学习了

网友P:
太有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