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调试的5N 云台 求批评

楼主(2013-07-31):
额 其实我好几天了都没找到 如何调试的说明帖子  以我的理解就只能到这里了 希望大神来交流 !
电机ipower 4008   1987的云台没做广告哈 ~   做了也看不见他受伤了~~~~    卡片机大概200G 左右 ~~~~

网友A:
看来买不得,哈哈哈哈。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买不得,哈哈哈哈。开玩笑的

穷  好云台的 调成这个 样子我已经不知道 怎么调了    ~~~         俯仰要很大角度 才会 出问题   横滚     基本不会 大角度把

网友B:
卡片机的支撑架力度不行。
第一轴反馈修正严重滞后。
俄罗斯的板子?

网友C:
有没有第一视角视频?我看好你哦

网友:
相机上下重心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片机的支撑架力度不行。
第一轴反馈修正严重滞后。
俄罗斯的板子?

亲 俄罗斯的板子
卡片机的支撑架力度不行。  意思是  俯仰  电机力度不够?
第一轴反馈修正严重滞后。   第一轴是 RO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第一视角视频?我看好你哦

这是8月2日的  第一视角       有点抖 晚上 修正了    马上给你 发  修正了的

网友C:
还需再研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再研发啊

这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 俄罗斯的板子
卡片机的支撑架力度不行。  意思是  俯仰  电机力度不够?
第一轴反馈修正 ...

不是电机力度,感觉是板材结构上的。
ROLL

网友B:
室内和室外没有大的差别,依然有果冻现象。室外机身抖动更加复杂,应该情况类似。
什么载机?载机和云台结合如何做的防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和室外没有大的差别,依然有果冻现象。室外机身抖动更加复杂,应该情况类似。
什么载机?载机和云台结 ...

高速移动的确有  果冻    XA 650PRO  电池用的垃圾电池   4200   mah   报警下来充最多2500 就满了

浆用的网上 仿APC1147的桨
云台供电  前2天用电池上面那种粗的硅胶线直插  烧了稳压模块  就把一块旧的AKE 的 取了1个电芯做成3S 供电 电压不是很稳
连接方式看图吧 不要惊奇~~~~  请问减震上了能解决么~顺便问下Li-ion电池用B6AC 什么模式充啊,等等给你发个今天晚上的视频   测试 俯仰 居然炸鸡了 ~~帮我看下如何改进谢谢啦
最后忘记说了 相机目前是卡片机晚上5N 就带啦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移动的确有  果冻    XA 650PRO  电池用的垃圾电池   4200   mah   报警下来充最多2500 就满了

浆 ...

上减震球会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共振更加强烈,二是震动得到抑制。所以需要试不同强度的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减震球会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共振更加强烈,二是震动得到抑制。所以需要试不同强度的减震球。

请问下      减震球有 什么选择的    要领么~~~      我云台  330g  加卡片130g      加板子 什么一共500G把
第一个问题   我可以不同强度的  减震求  搭配 用么 。 比如  3个100g     4个50g   2个30g??
第二个问题    我 云台 下面 一共只有500g   那么 我  减振球可以总共 上  1000g 的  减震不 (比如10个100g)

网友D:
我TX100相机用狗云台都不错,你竟然用微单云台放TX100.佩服啊,有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8月2日的  第一视角       有点抖 晚上 修正了    马上给你 发  修正了的

我的云台也是,悬停时没果冻,前进后退 时果冻就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减震球有 什么选择的    要领么~~~      我云台  330g  加卡片130g      加板子 什么一共500 ...

我也是跟你探讨,我遇到这类问题都是几种减震球都试一遍。
不走纯技术路线。
不明白你说的搭配使用是什么意思。减震球通常是只用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TX100相机用狗云台都不错,你竟然用微单云台放TX100.佩服啊,有米,

刚刚收了个5N   现在准备上结果发现   镜头用错了还要收16mm

网友:
这个要装在什么上面飞的呢

网友E:
我也用1987 也用4008,我用的云1上拆下来的俄罗斯板子。减震板用300克球4只 100克的12只
挂在S800上。平时没啥事,高速运动没果冻,有抖动。相机5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1987 也用4008,我用的云1上拆下来的俄罗斯板子。减震板用300克球4只 100克的12只
挂在S800上。平时 ...

谢谢楼主的分享  但是 没高清  看不见果冻 和小的抖动

网友F:
相机好像有点轻了 同用198*电机的飘过LZ用的 120T还是150T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机好像有点轻了 同用198*电机的飘过LZ用的 120T还是150T

150T   换了   5N  1855    最近 又换城  5N  16了

网友:
那跟我的一样呵呵 。18-55重不少。 16的参数调好后平衡找好一样可以用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