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3-07-31):
模拟器
都有什么种类的啊,几合一是什么意思,模拟器都可以模拟什么,飞机,船,车都可以模拟么

网友A:
模拟器是针对不同模拟软件的,有的模拟器可以通用,就有了几合一的说法,一般模拟器都是玩飞机的使用,其他模型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