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202接收机

楼主(2013-07-31):
华科尔1202接收机说明书上说工作电压是5V,5V是最低电压还是最高电压,5V如果是最低,那最高是多少V?新手求解,谢谢各位大鸟了。

网友:
我也有个,没有研究过几V。插上就用。DEVO12说明书里貌似有介绍

网友:
电调出来的电压是:3.7v-5.0v哥一年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1202接收机好像比较耐烧,我都烧了2个舵机了,接收机好像没事,我也刚玩,还有那个2根信号线也不知道焊接得结实否,容不容易断!

网友:
天线是插头的,不是焊接的

网友A:
华科尔的接收是配套控用的,无需考虑电压问题。

网友:
一般最高电压不超过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接收是配套控用的,无需考虑电压问题。

接收是通过电调取电,或者外接电源的
跟配套控只是对频使用,和供电不相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是通过电调取电,或者外接电源的
跟配套控只是对频使用,和供电不相干的

1、电调的输入线与电池连接;
2、电调的输出线(有刷两根、无刷三根)与电机连接;
3、电调的信号线与接收机连接。
另外,电调一般有电源输出功能,即在信号线的正负极之间,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通过信号线为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再为舵机等控制设备供电。
电调的输出为三~四个舵机供电是没问题的。因此,电动的飞机,一般都不需要单独为接收机供电,除非舵机很多或对接收机电源有很高的要求。
我所讲的意思是,控制设备供电是统一的5V,接收机供电也是5V电压,楼主无需考虑供电电压问题。

网友(2013-12-06):
1202接收机短路端是哪个啊,哪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