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3-07-31):
模拟器
都有什么种类的啊,几合一是什么意思,模拟器都可以模拟什么,飞机,船,车都可以模拟么,模拟都支持什么系统啊,对电脑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鳳凰及G6練飛機!

网友B:
我用飞鹰 直升机 固定翼

网友C:
几合一就是解密狗支持几种不同的模拟软件。车、船、飞机都能模拟,关键是你有它的模拟软件。对电脑要求不很高,但是显卡要好,显存要大些。

网友D:
你就装个凤凰模拟器就行了! 管几何几呢 版本是凤凰4.0好像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C4%A3%C4%E2%C6%F7
这是链接!!!

网友E:
我是12合一的什么都有

网友F:
有些模拟器对部分遥控器有不兼容的情况,但此情况极少,我遇到过一款12合1的模拟器,接固朗遥控器无法识别其中第1通道,换控(换成14SG遥控器)或者换另一款模拟器(我另外试的一款)就可以使用。还有,安装凤凰模拟器是需要安装到默认路径下的,否则提示找不到文件错误(此问题曾困扰我多日)。仅供参考。

网友F:
补充:个人觉得XTR、G4(G5)、凤凰都可以安装试试,练习的时候换换场景风格,免得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