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大臂,斗臂和铲斗的运行速度折算成角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3-07-31):
如题,挖掘机大臂,斗臂和铲斗的运行速度折算成角速度大概是多少?比如45度每秒?
还有工作台的回转速度?
另外挖掘机的工作臂运行是恒速的么?

网友:
LZ 你提出的问题太尖锐了 呵呵呵呵 看来你是向着全仿真迈进 但是 挖掘机要想全仿真 欧耶 你迈进的坑 太深了

网友A:
45度换成弧度是 45*pi/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度换成弧度是 45*pi/180

哥们太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太逗了。

咋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了?不是吗?

我是问运转的角速度是多少,不是度转弧度。
45是我乱举的例子。

网友B:
我可以答到一些问题不知对不对,我造液压很多年也修过几个挖掘机手动换向阀。掘机的工作臂运行不是恒速因为换向阀靠手动换向,手按多少液压油从换向换流到油缸就多少油缸出入速度就多少,是成正比的。
我看过有些造挖掘机的模友说容易爆油管为什么不用压力表油管,管身6厘左右也是液压油管同大油管一模一样又可以成受油压220公斤以上。已系统压力可以自己做只单向阀来实现调压,一条16厘铝棒,弹簧1.5到3在加波子和锁卡才2十到3十左右成本,想要多少压力就换弹簧。在油泵出油口叫p口做出一个分枝,分枝按装单向阀记住要分方向,这个用处就是泻压用已达到你所要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运转的角速度是多少,不是度转弧度。
45是我乱举的例子。

你例子说的45d/s啊,角速度一般都有弧度表示,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想角速度不是恒定的,应该都是比例控制的。具体最大能都多大,就不知道了,帮不了你

网友:
LZ如按真车的来仿真,找数据比较靠谱

网友(2014-04-12):
这个不知道!

网友(2014-07-30):
高级理论拿分走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答到一些问题不知对不对,我造液压很多年也修过几个挖掘机手动换向阀。掘机的工作臂运行不是恒速因为 ...

直径6厘米的油管? 用16厘米的铝棒做单向阀? 拜托你先用真车尺寸换算一下模型的实际尺寸 比例中型挖机大家做的比例大概在1比12  大型挖机大家做的1比18多点 你算算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