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装的电机好像有点异响,转动有点滞钝,老婆的建议是不可取的,大大们有建议吗

楼主(2013-07-31):
老婆建议我电机轴上放点润滑油进去,,我没采纳,,,电机转动时好像有点停顿阻塞的样子,,一顿一顿的。能起飞,,但心里很不踏实,,。4822配大疆30A电调,,,大大们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看了你的好多帖子,你老婆出现的频率仅次于你的机机

网友:
我的电机和你的一样,也有类似问题,但不影响飞。转速低时尤其明显。

网友B:
我日,我和楼主同样的电机电调!
不会是兼容性不好的问题吧?座求高人解答!!

网友C:
把电机、电调交换看看是否问题会再现,如发现异常建议更换吧!炸机损失更大
我电机、电调都坏过跟您的状况是一模一样,起动后就正常了不过我还是换了,
加润滑油省了吧!轴承都是密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日,我和楼主同样的电机电调!
不会是兼容性不好的问题吧?座求高人解答!!

是的,就是兼容性问题,如果4822是690KV的话,建议更换DJI的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兼容性问题,如果4822是690KV的话,建议更换DJI的电调。

能说说更多细节?我的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好多帖子,你老婆出现的频率仅次于你的机机

表示同意。怀疑你老婆就是看你玩JJ才嫁给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电调交换看看是否问题会再现,如发现异常建议更换吧!炸机损失更大
我电机、电调都坏过跟您 ...

是否考虑是电调的进角问题?

网友:
电机制造问题,不影响使用,就是电力消耗大一点,飞行时间长了会热

网友:
我是看标题才进来的。

网友F:
电调搭配问题。。。。。
我自己的结论 DJI的电调是给DJI的电机研发的。。。不适用。其他任何 牌子的电机。。
别折腾了 要不把电机换成DJI 2212  或者 换掉DJI电调。。就这两个选则。。。自己看吧。。
要我就选前者。。有时候电机没必要选那么大。。你如果不是800的架子, 不是挂个5Dmk2 上天。。要那么大干嘛。。自己给自己增添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搭配问题。。。。。
我自己的结论 DJI的电调是给DJI的电机研发的。。。不适用。其他任何 牌子的电机。 ...

很很中肯,,有时我们都在走误区,,,

网友:
没有理由,只能是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说说更多细节?我的就是这个情况。

因为普通电调对盘式电机兼容性不是很好,容易发生堵转情况,这不是电调或电机的问题,是兼容性问题,因为现在的盘式电机极数较多,刷新率较高,普通电调固件没有对盘式电机进行优化,所以需要更换电调或电机。堵转特别容易发生在盘式电机+高KV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普通电调对盘式电机兼容性不是很好,容易发生堵转情况,这不是电调或电机的问题,是兼容性问题,因为 ...

还是这个回复很专业!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调搭配问题。。。。。
我自己的结论 DJI的电调是给DJI的电机研发的。。。不适用。其他任何 牌子的电机。 ...

也不完全不适合,主要问题在于电调没有对多极的盘式电机进行优化。以前我用DJI30A电调+4006 690KV也飞得很好。如果用其他电机,只要不是多极盘式电机的话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