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老手,我的赛斯纳飞两分钟左右,电调就发热非常厉害

楼主(2013-07-31):
现在飞两分钟左右就发热厉害,把魔术贴都融化了,然后电机再推动力就跟不上了,是正常的吗?多谢了!

设备:
2212kv1400无刷电机
中特威30A电调动力套装
花牌2250ma,40C,3S电池

网友A:
什么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桨呢

哦,8060的小桨,翼展1.2米,多谢了阿

网友:
浆小啦,1047应该差不多

网友B:
这款飞机配个2216的电机,10X7的马刀浆,2200MA3S电池,可以爽飞15分钟,而且速度那个快啊,2212是蜗牛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机配个2216的电机,10X7的马刀浆,2200MA3S电池,可以爽飞15分钟,而且速度那个快啊,2212是蜗牛速度 ...

那KV值还是要更低一些吧?不是小浆速度快吗?多谢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KV值还是要更低一些吧?不是小浆速度快吗?多谢阿

电机配个125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配个1250kv的

多谢了,回头试试,反正我现在发热厉害是正常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回头试试,反正我现在发热厉害是正常的吧?

发热太厉害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太厉害就不正常

好像油门一直给的多了,如果不正常的话要换电机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油门一直给的多了,如果不正常的话要换电机了吧

是的,换低kv的电机,电调温度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换低kv的电机,电调温度会下降

明白了,非常感谢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阿!

不客气

网友D:
你这个配置是不应该发热利害的,1400KV电机在3S可配9寸桨。你应该检查一下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1.2米的赛斯纳,用的是2212 kv1800 8040桨,1/3-1/2油门可以飞了。电调烫手,但不影响动力。

网友E:
我重复下楼主的配置
2212 kv1400,30a电调,8060桨
应该是md塞斯纳,对吧
首先,配置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此配置我用一年多,设备一点事都没有,我觉得楼主该检查检查接头,电机线圈什么的,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在就是换块电调试试,我感觉可能是你电调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我以前md小赛也这个配置,不过是40a电调,30a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
8060桨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我经常9050都很好的。
楼主你看看是不是电机kv标错了啊。

网友F:
现在论坛上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了?飞个MD塞斯纳,一群人在攀比谁的动力过载的更厉害。如果是新手,那么这类练习机很适合你,但是动力宁小勿大,过载使用设备更是有害无益。如果不是新手,你们纯属喜欢折腾新手用的练习机,那么就不要到新手贴里来炫耀你们的设备有多耐虐待,攀比过载多厉害。MD塞斯纳这样的上单翼练习机,我们当年都是用2212 kV1000电机,配9寸桨,3S 1300电池,爽飞无数起落。现在在你们眼里就变成了非2216 kV1250电机配10寸桨以上就不能飞了?2212 kV1400,3S还要配9寸10寸桨,你们自己爱折腾设备,怎么试都没关系,但是教新手这样用东西,实在看不过去。如此污染论坛环境,有多远就…… 算了,气坏了自己没人赔。

网友:
魔术贴都化了

魔术贴都烫化了!!!!!!!

网友G:
一、2212KV1400适合用8寸桨,8040-8050为好,8060应属过载,9寸以上更不用说,更何况在夏天,本身天气就热,电调发热,就是热上加热。
    如果可能,夏天的电机设备用桨比冬天要低一级别为好!
二、夏天更需主要设备散热,电调、电机、电池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配置是不应该发热利害的,1400KV电机在3S可配9寸桨。你应该检查一下设备有没有问题。

多谢了,可能是我昨天油门太大的原因,回家测试了一下,也发热,但是没有那么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重复下楼主的配置
2212 kv1400,30a电调,8060桨
应该是md塞斯纳,对吧

多谢了,可能油门推的太大了,下次飞再观察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论坛上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了?飞个MD塞斯纳,一群人在攀比谁的动力过载的更厉害。如果是新手,那么这类练 ...

多谢了阿,明白一些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2212KV1400适合用8寸桨,8040-8050为好,8060应属过载,9寸以上更不用说,更何况在夏天,本身天气就热, ...

多谢建议阿,刚买了8040的桨回来试试,另外电机电调如何有散热的办法呢?经常降落休息还是把机头罩拿掉?

网友G:
尽量将电调安装在螺旋桨气流吹过的地方,起码得让电调的散热面外露,禁止安装在密闭的空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将电调安装在螺旋桨气流吹过的地方,起码得让电调的散热面外露,禁止安装在密闭的空间内。

明白了,我回家改造试试,直接放在机身外面得了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F:
现在论坛上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了?飞个MD塞斯纳,一群人在攀比谁的动力过载的更厉害。如果是新手,那么这类练 ...

有道理,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论坛上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了?飞个MD塞斯纳,一群人在攀比谁的动力过载的更厉害。如果是新手,那么这类练 ...

受教了,我现在用md原配,只是电机改用朗宇的2212 kv1400,8060浆 ,40a电调 3s 2200ma电池,基本上能飞13分钟左右,有什么更好的搭配,谢谢

网友:
别再是一直全油门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KV值还是要更低一些吧?不是小浆速度快吗?多谢阿

配朗宇2216,KV1250,1047浆,正如兄弟们说的一样,既有速度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受教了,我现在用md原配,只是电机改用朗宇的2212 kv1400,8060浆 ,40a电调 3s 2200ma电池,基本上能飞1 ...

2212 kV930,APC 10×4.7SF或者9×6E桨,20A电调即可。电池不用换,如果有1300~1500mAH的也可用,重量轻了操控感会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配朗宇2216,KV1250,1047浆,正如兄弟们说的一样,既有速度又省电。

别误导人了,这样的过载配置还能省电?说到速度,这么大阻力的飞机,再配慢飞桨,为啥还非要和它过不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别误导人了,这样的过载配置还能省电?说到速度,这么大阻力的飞机,再配慢飞桨,为啥还非要和它过不去。 ...

这么说md原配就可以了吗?md配置是不是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受教了,我现在用md原配,只是电机改用朗宇的2212 kv1400,8060浆 ,40a电调 3s 2200ma电池,基本上能飞1 ...

想动力大换2216 1500KV,别的不变即可!但是飞行时间肯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朗宇2216,KV1250,1047浆,正如兄弟们说的一样,既有速度又省电。

哈哈,几个月后还有高人指点,谢了!

我现在塞斯纳很少飞了,上了一些涵道,金属涵道速度真是快!塞斯纳刚装了夜航灯,有机会晚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误导人了,这样的过载配置还能省电?说到速度,这么大阻力的飞机,再配慢飞桨,为啥还非要和它过不去。 ...

多谢哥们,现在我已经不纠结塞斯纳了,上了涵道高速机,塞斯纳当作休闲用,加了夜航灯。就一直保留原配了,没必要换了,别的桨机换了一些暴力装备。的确阻力这么大的飞机很费电,用原配的2212正常飞也就六七分钟,而小尺寸的F4U用同样的电机可以达到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说md原配就可以了吗?md配置是不是很省电?

原配就能满足新手飞行练手需要,省电不是光看配置,这个机风阻大,耗电量挺大,飞行时间六七分钟,不暴力的情况,同样配置在我另一架下单翼上面可以达到10分钟。

但是2212对于这个机的确动力不算充足,做不了大角度的爬升,起飞重量接近900克了,如果希望性能更好可以自己选择2216或者xxd 2217。

另外,想玩省电的就选择机身流线型比较好的机型,比配置省电来的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