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的旋翼一定得在同一平面吗?

楼主(2013-08-01):
X型头部两个旋翼在一个平面,尾部两个旋翼在一个平面。这样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A:
应该能正常飞行,飞起来自己就在一个平面上了(无风时)

网友:
重心可能有问题

楼主:
亲们 有没有谁做过这样的机架?

网友B:
放心去做 去飞了,   只要所有的螺旋桨保持水平面     没必要必须在同个水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去做 去飞了,   只要所有的螺旋桨保持水平面     没必要必须在同个水平面。

哦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机架,飞起来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应该能飞,但是我觉得最好都在一个平面上,飞控好算

网友:
如果不在同一水平面,四个桨产生的调整力矩肯定是不一致的,当然飞是肯定能行的,但手感会有点特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正常飞行,飞起来自己就在一个平面上了(无风时)

如果按你说的,就会向一个方向跑了。

网友:
不在一个平面上,飞控的程序得做修改,因为控制量发生了不对称差异。

以前低后高的X型布局为例,因为平衡时,已经前低后高了,四旋翼向前倾斜,力臂变短,就要更多的增加后面的两个桨与前桨的动力差异,而向后倾斜在一定幅度里是力臂变长,因此前桨的动力只要稍高就行了。

因此这样的四旋翼,代码要修改以适应这种不对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