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52校准遥控校准油门后总是有一个马达叫!

楼主(2013-08-01):
求助apm2.52校准遥控校准油门后总,其它马达正常响后,总是有一个马达在叫,校准遥控,校准油门总解决不了,求助了!!!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怎么个叫法?互换电机电调方法检查,还要检查是不是香蕉头虚焊,香蕉头是否接触不好,

楼主:
就是油门没有校准的叫法 总是输出的第4通道,换过马达和电调了

网友B:
LZ apm好调试吗? 打算入手一个!

楼主:
APM 比较好调的

网友C:
那个电调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