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以及编程卡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8-01):
求指教:
我在国外,经常看国外的老鸟在YouTube上发装机视频,大家在电调这块都是用个编程卡给四个电调先编程,可是我看国内的老前辈们谁也没说过这个,就很疑问,到底要不要编程啊……那个卡可是不便宜啊……来个看图说话

对了,说道编程卡,我发现有好多种,有hobbyking的还有trunigy的,而trunigy的也有好几种,有plush的(好像国产山寨vcd的遥控器……)还有什么dlux系列的,还有车用的,是不是我随便买一个就可以啊?我的电调是机架板载的,我也不知道算哪个牌子……另外,前几天又在坛子里看到了刷BlHeli的,也是刷电调,那又是啥东东啊?

楼主:
自己顶一顶吧……

网友A:
Hobbyking turnigy的电调就是hobbywing好盈的电调, 只是贴不同的牌子, 建议楼主买这个卡, 要不用遥控器programming的话会非常头痛。

网友:
LZ貌似在JP吗?

网友:
国内便宜。6美金。

网友:
这编程卡我有,不过主要是用来给电调烧录歌曲玩的。比较少用来设置电调选项,不过有了它设置起来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
怎么和好盈电调编辑器差不多啊,我也有一块

网友:
钱多买这个肯定是省事。。。。。。。。。但是遥控器设置相当简单,绝对不是必需品。。。。。

LZ用来发帖的时间都能把电调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bbyking turnigy的电调就是hobbywing好盈的电调, 只是贴不同的牌子, 建议楼主买这个卡, 要不用遥控器p ...

谢谢大家回帖,能用就好,我已尽下单了,货在途中,另外一直有一个疑惑,在日本,玩航模除了日本的本土牌子之外,能买到的多是hobbyking,还有turnigy这两个牌子的东西,而我发现这两个牌子的货,和国内的好多类似,到底是国内的山寨国外的,还是国外在模仿咱们天C,亦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东东两个名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能用就好,我已尽下单了,货在途中,另外一直有一个疑惑,在日本,玩航模除了日本的本土牌 ...

不是山寨, 就是同一家厂出的, 贴不同的牌子, 一个卖给国内, 另外一个外销。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A:
不是山寨, 就是同一家厂出的, 贴不同的牌子, 一个卖给国内, 另外一个外销。

这个真的长脸了啊,要是发动机油门电喷调速也在国外风行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