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M冷启动后进行校准的细节,请教

楼主(2013-08-01):
大疆"强烈建议大家冷启动时立即进行高级校准,这样时间最快,同时效果最好",本人有个小纠结,是主控上电自检后再接数据线和电脑呢,还是接着数据线电脑再给主控上电,另外,在电脑校准后,需要重启主控吗,还是关调参软件拔数据线就可以飞了?

网友:
那句话是谁说的啊?关于接电的前后顺序不清楚,不过校准后重启主控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调参软件每次配置数据后都最好拔电重启动.

网友B:
其實給主控上電後再接電腦,或者是連接電腦後再幫主控上電,個人二種方法都用過順序好像都沒差別
只要電腦抓的到控就沒差,但是校準過後最好能拔電重起一次會比較好,就跟電腦裝軟件一樣有些軟件會要求重起電腦。

网友C:
插线顺序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只要是校准之前保证主控有10分钟以上的断电就可以校准了。
建议重启下,然后再次连接调参软件查看是否有报错,误差是否过大等情况,以确保校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