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装机前是不是先要拆旋翼头呢?

楼主(2013-08-01):
请问新买的GAUI X5组装时候是不是要把旋翼头拆一遍,就是横轴那里,再上油上螺丝胶拧紧呢?

网友A:
我当时也想拆了再装一次,但新的旋头预装的螺丝都已经很紧,泰世下的螺丝胶太多了,横轴的2颗螺丝死劲拧都没拧下来,就算了。。。如果你有强迫症,还是拆吧,但要先用热风枪猛吹一阵才行

网友B:
俺也想拆的,跟沙发一样,拆不动,上了加长L形内六角都拆不动。新的又不舍得上热风枪。群里兄弟说出厂时止推上了油的,所以也就放弃了

楼主:
不错,省的自己拆了

网友C:
我都拧崩溃了

网友D:
我拧坏了2把EOS的螺丝刀...最后去五金店买了2把3.0的L六角才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