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尾桨(小桨)负螺距是这样吗?

楼主(2013-08-01):
问下各位直升机尾桨(小桨)负螺距是一下图片吗?

图中的状态是负螺距还是正螺距呢??

楼主:
因为在论坛上都是说大桨的。我没找到小桨怎么分正负螺距

网友A:
一般中立点对了就行了,其他位置不撞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中立点对了就行了,其他位置不撞墙就可以了!

我知道。但是小姨子说要调负8度。我想知道负螺距是指怎么样的状态才发帖问的

网友B:
如果你的尾桨旋转方向没错的话,你这样的螺距可能会有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小姨子说要调负8度。我想知道负螺距是指怎么样的状态才发帖问的

这真不知道!ZYX我也是两面不撞墙,中间水平就行了

网友C:
LZ的尾桨夹装反了吧。。。

网友D:
桨夹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尾桨夹装反了吧。。。

请仔细看清楚了。安装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夹装反了·············

请发个正确的图上来看看。我没有装反。只是想问问这个状态是负螺距还是正螺距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尾桨旋转方向没错的话,你这样的螺距可能会有点小问题

尾桨旋转方向没错的。。我没装错。。只是想问问这个状态是负螺距还是正螺距。请跟我说这个图片的状态是正还是负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清楚了。安装绝对没问题

还仔细看清楚了···········再仔细点  新手做事要细心啊!!

楼主:
懂直升机的人一看就知道这450尾桨没装错。绝对是对的。但是我只需要知道图上的状态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仔细看清楚了···········再仔细点  新手做事要细心啊!!

是啊。新手要仔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新手要仔细点

直升机尾桨的作用是克服大桨产生的反作用力  作用就算不打方向也有夹角的   明白这点就该知道怎么调了     还有8°不是定死的 跟大奖重量转速中心等都有关   小姨子的这个夹角找不好会出现大舵一边回弹一边没回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清楚了。安装绝对没问题

如果LZ是这样装的,就没用错了。。。

PS,我找到的是500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LZ是这样装的,就没用错了。。。

PS,我找到的是500的图

我都说没装错啦。。 又不是新新手。我只是想问我发的图片的状态是负的还是正的。其他就不要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尾桨的作用是克服大桨产生的反作用力  作用就算不打方向也有夹角的   明白这点就该知道怎么调了    ...

那说了这么多。。我发的图片的状态是正的还是负的螺距?

网友D:
跟你说了桨夹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说没装错啦。。 又不是新新手。我只是想问我发的图片的状态是负的还是正的。其他就不要说了

看装配图,你是100%错了。。。你再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说了桨夹装反了

自己看好再说。别再说反了。被人笑话你

网友D:
还有 尾桨螺距何来正负之分??  左算正还是右算正?   如果lz坚持要尾桨夹反装的话   你这个补偿的角度方向是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 尾桨螺距何来正负之分??  左算正还是右算正?   如果lz坚持要尾桨夹反装的话   你这个补偿的角度方向 ...

要是LZ尾桨转向也反了,就补偿没错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 尾桨螺距何来正负之分??  左算正还是右算正?   如果lz坚持要尾桨夹反装的话   你这个补偿的角度方向 ...

拉前缘拉后缘都行的  飞行手感略不同而已   lz坚持没反就随他去吧  他都说了自己是老手了 应该知道拉前缘和后缘的区别  不过既然是老手  就应该知道这个八度是在哪个方向的 老手怎么问这种新人的问题呢   哎   好奇怪呀好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LZ尾桨转向也反了,就补偿没错咯。。。

轴传啊  要是反向了那真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前缘拉后缘都行的  飞行手感略不同而已   lz坚持没反就随他去吧  他都说了自己是老手了 应该知道拉前缘 ...

在理 我等菜鸟不评论了 免得被人笑话

网友:
尾滑套靠近尾传齿一侧应该是应该是增大向右的推力,也就是正螺距。可是从楼主图片看尾桨的角度是错的,如果转起来是向左推(负螺距),修正的方向确实反了,仔细看看吧

网友:
大家反,才是真的反

网友:
楼主装反了不反省,大家也不敢帮忙啊
这倒是激发我的好奇心,原来尾旋翼也这么多学问

网友:
我唯一看出来装反的地方就是尾桨的 自锁螺帽,一般人都装在内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传啊  要是反向了那真奇葩了

哦,没留意到。。。那是LZ的补偿方向反了

网友:
看不很仔细,肯定的是螺丝是装反了,图中尾桨的状态应该是所谓的“负螺距”。

网友:
没看到装错啊,难道论坛大多数人都装错了?求高高手解答

网友:
lz啊,尾桨夹真的装反了看你们聊天好逗,反了,,,没反 ,,,反了,,,,没反,,,真的反了,,真的没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你说了桨夹装反了

看你们聊天好逗,反了,,,没反 ,,,反了,,,,没反,,,真的反了,,真的没反跟你说反了,,,,,跟你说没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直升机的人一看就知道这450尾桨没装错。绝对是对的。但是我只需要知道图上的状态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

看不下去了~绝对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说没装错啦。。 又不是新新手。我只是想问我发的图片的状态是负的还是正的。其他就不要说了

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浆夹和八字臂那里

网友:
楼主装反了 还不承认……

网友F:
反了? 没反? 没反? 反了? 哈哈哈哈~ 楼主是神仙~

楼主都强调了,只要回答 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

你们这些个人 真要气死楼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了? 没反? 没反? 反了? 哈哈哈哈~ 楼主是神仙~

楼主都强调了,只要回答 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   ...

好吧, 不知道什么是反什么是没反,更不知道什么是尾桨副螺距,大师教我吧,

网友:
别纠结反正,不用考虑正负,在调机初始状态,尾桨略微向尾波箱方向就对了,那是为了做反扭力补偿,没用过小姨子,但根据经验判断所谓-8度就是往尾波,你图上的方向应该是反了

网友G:
LZ尾桨夹确实装反了,不过可能是LZ想把尾连杆改成拉的方式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尾桨夹确实装反了,不过可能是LZ想把尾连杆改成拉的方式把

这样控制起来比较精准,应该对尾舵好。正常状态下,尾桨是向右吹风的!

网友:
和我的450装的不一样。反正不是LZ 的反了就是我的反了、类似绕口令了

网友:
我认为正负螺距是就大桨而言,简单的理解为相对于上下的正负,尾桨从何谈起。

网友:
大桨也好,尾桨也好,正负螺距前提取决于桨轴转动方向,正时针或顺时针。

网友:
我表示无语   上面两位将军的观点是对的!  桨夹装反了···   桨夹这么装 除非是人妖机  ,人妖的尾桨是反方向转的!  LZ多注意看别人的桨夹方向!

网友:
绝对装反了。蟹爪或者叫滑块吧,当它靠近尾波箱一侧时应该是尾桨正螺距的,靠近尾桨一侧是才是副螺距。LZ需要虚心一点啊,你既然能来问这个问题,飞电直的经验应该不会很多吧,已经有超过一人告诉你反了,你却不相信。你去飞飞就知道了,当然你把陀螺仪的修正方向调整过来也不是不能飞,至于会有什么后果,就不好预料了

网友:
直升机尾桨确有正负螺矩之说.小姨子也要求尾桨有负8度夹角。怎么判断中立点时尾桨处于正螺矩还是负螺矩,很简单,把机身侧放[使尾桨朝上呈水平面],这时尾桨切风口[桨厚的一面]向下倾时即为负螺矩.向上倾时即为正螺矩。至于楼主安装的尾桨与绝大多数模友的安装方向确实不同。如果你认为没错。只想知道照片上这时的状态到底是正螺矩还是负螺矩?我答:正螺矩。

网友:
执迷不悟的LZ,真的是反了

网友:
不懂尾桨的正负螺距是如何介定的,就楼主图片所示桨距应该不是抵消大桨扭据的螺距,
而是加速了尾桨的自旋速度,楼主桨夾装的和我前段时间的一样,不过这几日我已改过来了,
似乎没有区别

网友:
借楼主贴也问一问究竞是 抵消大桨扭力时的螺距为正还是加大时为正,这个问题搞清了楼主的问题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桨夹的确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说没装错啦。。 又不是新新手。我只是想问我发的图片的状态是负的还是正的。其他就不要说了

你这个好像是反了,你看看我这个,仔细看蟹爪和哪个桨夹连接。

另外,负螺距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你可以分析下,从上往下看,尾巴朝着自己的方向,大桨是顺时针旋转,所以会在飞机自身如果没有尾桨的作用的话应该会产生逆时针旋转。那么要抵消这个扭力,尾桨需要提供向左的力。你将飞机侧面对着你,尾巴在左,头在右,尾桨的旋转方向应该是逆时针,所以尾桨旋转起来产生的风应该是对着你,这才能抵消大桨产生的扭力。

网友H:
按照说明书的装法,楼主的确是装反了,但只要在陀螺仪的尾陀修正方向里改了,飞起来问题也不大,我装了7075的双推和尾桨夹后,就一定要像楼主那样装反了才可以大螺距时锁住尾,因为7075的尾双推滑块向尾波方向的行程不够,所以只能装反后将陀螺仪的修正方向设为反向,现在锁尾很好,因为现在滑块向尾波方向时,机尾是向右转的,不用抵消机子的反扭力,所以行程不够也能很好的锁尾,不知我的装法有没有给楼主启示,或者请其他大侠指点一下。
还有,尾桨应该无所谓正负螺距的,只要调中立点时给点抵消反扭力的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
预留的螺距是反的,而且太大了

网友:
尾桨没分正负螺距的说法吧

网友:
正负螺距取决于轴旋转方向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
桨夹反了

网友:
不明内幕者强势围观。。。

网友:
看天书!!!晕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对你说此状态为正螺距。而且已经正到底了。但是看楼主飞机尾推滑块的位置确实和我的450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照说明书的装法,楼主的确是装反了,但只要在陀螺仪的尾陀修正方向里改了,飞起来问题也不大,我装了7075 ...

我的也是反装的,原因同上,只要在陀螺仪里设置反向,一样飞得很好。

网友:
不懂,听课

网友I:
首先搞清楚工作原理,再讨论安装调试细节。
如果非得定义尾桨正负螺距,从尾桨的作用考虑,我觉得以抵消大桨反扭力为正,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LZ的机子可能另有蹊跷,若电机、单向轴承都反向,尾桨这样安装似无问题。

网友:
桨夹装反了。。。

网友(2013-10-11):
应该是抵消大桨的反扭力时候的螺距应该叫正螺距。

网友:
滑块靠近波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搞清楚工作原理,再讨论安装调试细节。
如果非得定义尾桨正负螺距,从尾桨的作用考虑,我觉得以抵消大 ...

套用大槳方勢來解釋正螺距,氣流經大槳吹向機身即正螺距,,,
同義論:氣流經尾槳吹向機身也為正螺距,
用反扭矩做基點,會因槳順時針轉,逆時針有差異,
另尾槳布局有的在機身右側,有的在左側,
另版主尾槳夾跟蟹抓固定螺絲確時裝反,造成螺距也反了

网友:
你问的问题没人回答你,如果和大浆对比,迎角的方向那就是正螺距了。

网友:
我把回复都看了一遍

网友:
楼主这样装也行

网友J:
控制盘(滑块)向桨移动的方向,为正方向,相反为负。产生的风力,与控制盘的移动方向也一至。由于你的尾桨夹安装反了,产生的风力方向,与别人正确的是相反的。
就是控制盘向桨移动,产生的风力却向控制盘推来,产生的风力方向与控制盘移动的方向不一至,这是错误的,要调整过来。否则,以后可能要吃亏的。
如果你的尾桨是向前转动而不是向后转动的,那就正确了,但桨叶却又安装反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的桨夹跟我们的不一样,你图上的应该是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控制盘(滑块)向桨移动的方向,为正方向,相反为负。产生的风力,与控制盘的移动方向也一至。由于你的尾桨 ...

頂,解說功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