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问题

楼主(2013-08-01):
新手请教450sport v2 3gx xg8控  新手练对尾悬停飞机总是往前面和左面飘 是十字盘没调平吗?谢谢了    在模拟器里也是。

网友:
看看微调都在中心没有???
习惯了就好了,不必太纠结!

网友:
肯定是十字盆没调平,调平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的,从新调过,用工具来调

网友:
质量问题可以打12315

网友:
即使十字盘调得很平,有副翼机不修正是不会老老实实停稳的,各种飘是正常的,要靠练习来解决

网友:
都说了是3GX。。那还是有副翼机呢。。。。

网友:
无副翼机型,千万不要动微调,否则三轴可能会抽风的

网友:
俺也有同样问题,学习!

网友A:
向左平移是正常的,尾旋翼在克服主旋翼扭距的同时也将整个飞机向左平推了,向前平移的话看看重心是不是偏前了,可以通过改变电池位置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左平移是正常的,尾旋翼在克服主旋翼扭距的同时也将整个飞机向左平推了,向前平移的话看看重心是不是偏前 ...

谢谢各位大侠 看样子是重心靠前了  怎样弄下呢?

网友:
重心靠前还好不解决嘛~电调绑侧面去~或者尾巴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