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子3665纠结用4s-kv2650还是6s-kv2100……

楼主(2013-08-01):
82单体船烧了电机,满心欢喜的买回个豹子的3674电机,居然出轴太长,放不下。不想改电机座,只能换3665的。现在很纠结,用4s-kv2650还是6s-kv2100。浆,手头有438铜的和437铝的。大家给出个主意吧,三天没跑船了,小区湖面很平静,观众很郁闷……

网友:
喜欢用6S-KV2100跑

网友A:
TP3640L好像出轴16mm的,你的豹子3674可以磨光机抹掉一点。3665推你的船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
肯定6s牛逼啊

网友:
我也认可6s,低kv电机扭矩大,电流小,电调可靠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3640L好像出轴16mm的,你的豹子3674可以磨光机抹掉一点。3665推你的船会不会有点小?

我也想过这样,但是会不会磨不好,造成装锁头后,转动时不同轴震动大呢?

网友B:
我65cm  都用6S - 2000KV      38浆

楼主:
实在不行,我就把电机座换了,一劳永逸,但是看那一堆环氧胶真是头疼啊

网友C:
小心磨轴,长多少磨多少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65cm  都用6S - 2000KV      38浆

你好 可以看一下你的船内布局吗 这么小的船用6S很难布局 我想装尺寸较小的快船 但如用6S想不出好布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磨轴,长多少磨多少解决了。

一般用什么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可以看一下你的船内布局吗 这么小的船用6S很难布局 我想装尺寸较小的快船 但如用6S想不出好布局啊

好的,不过我的船挺大的,不知你的是多少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可以看一下你的船内布局吗 这么小的船用6S很难布局 我想装尺寸较小的快船 但如用6S想不出好布局啊

后置电机就好布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样,但是会不会磨不好,造成装锁头后,转动时不同轴震动大呢?

我也是新手,之前也是因为出轴的原因悲剧的。之前船是15mm出轴,但是豹子是3665是16mm出轴悲剧了。要不你试试TP的电机,我玩儿船的时候感觉豹子的效率不是很高,感觉有20%以上都在发热。磨光机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吧,TB人说的,我没有设备没法试,现在还空着一个电机呢,呵呵。你也可以定制,我的TP4050就是定制的轴长和KV值(16mm的,电机后面多出4mm,KV值可以做你想要的例如3250KV做到3000KV,上5S的电池还不超转速和电压)。

网友C:
找一个工厂的固定砂轮机,用尖嘴钳子夹住轴不磨的部分,十几秒钟几毫米轻松磨掉,磨光机固定好也行,砂轮片用细一些的。祝你成功!

网友:
我交你个办法,电机通电运转,用电磨切割,可以切的很完美,我就是这样干的,要不我可以和你换一个3674,你要出轴多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可以看一下你的船内布局吗 这么小的船用6S很难布局 我想装尺寸较小的快船 但如用6S想不出好布局啊

就是大家说的电机后置  用软轴

网友:
建议6S 桨也不用换了 布局应该没问题 我65CM的O都跑5S 电机用现有的豹子3674 3660会动力不够 还是不错的 强烈建议电机座重转。一步到位 不然以后换大电机会很麻烦。

网友:
用3674 电机座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工厂的固定砂轮机,用尖嘴钳子夹住轴不磨的部分,十几秒钟几毫米轻松磨掉,磨光机固定好也行,砂轮片 ...

今天去磨了,挺方便的,真是事在人为啊

网友:
磨光机磨轴系 磨短一截完美3674了 这个牌子的有一条 为了3640L我也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大家说的电机后置  用软轴

mono 3640L是吧?看样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no 3640L是吧?看样子像

是O挺   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