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天地飞9 二代2.4G加切糕版433增程搭配1.2G还是5.8G的图传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的天地飞9二代 2.4G+切糕433(如上图) 想搭1.2G的图传会不会掉距离?需不需要加1.4G的低通滤波器?加了有没有影响?
5.8G图传大功率品牌的较贵。纠结。。。。。。。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同问,要升级控了,一直在考虑未来FPV的的控到底2.4还是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要升级控了,一直在考虑未来FPV的的控到底2.4还是72的

我以前飞电直的。现在 想转FPV

网友:
地面433发射和1.2g接收机之间拉开距离即可,当然距离越远越好啦,

机载部分1.2g发射不会影响433接收,所以不需要刻意拉开距离

网友:
用1.2的一闪而过。

网友:
用1.2G的再闪而过。

网友:
1.2G,2.4G,5.8G都可以使用。。

网友:
我用 frsky 2.4 以 PWM 方式接 切羔433. 圖傳用羅美1.2g 1000mv。没加低通濾波,正常

网友B:
樓主是用 PPM 方式接433嗎?

网友B:
433 配1.2g 图传不需低通濾波! 友人用2.4g控加2W放大配1.2g图传,有加濾波

网友C:
“切糕433”名词是谁发明的...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糕433”名词是谁发明的...太有才了

切糕理论上是贬义词,但是用在牛叉的神器上面又成了昵称,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是用 PPM 方式接433嗎?

不是,是PCMS方式。PPM接模拟器时用的。我的是天地飞9二代  2.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 配1.2g 图传不需低通濾波! 友人用2.4g控加2W放大配1.2g图传,有加濾波

地面2.4G遥控器到2.4G原接收机之间不会对图传距离产生影响吗?

网友:
上圖是PWM連接方式,我沒有加圖中的5.5v穩壓。直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2.4G遥控器到2.4G原接收机之间不会对图传距离产生影响吗?

我的没有問題

网友:
PWM 方式是无线转发。次方式,433发射容易干扰2.4G接收机,必须合理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2.4G遥控器到2.4G原接收机之间不会对图传距离产生影响吗?

433发射功率有1W,建议433天线和2.4G接收机距离1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