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配飞越4旋翼 今天装好调试 油门一推大 飞机就 ...
naza lite配飞越4旋翼 今天装好调试 油门一推大 飞机就往后跑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08-01):
naza lite配飞越4旋翼 今天装好调试 油门一推大 飞机就往后跑怎么回事呢 然后微调后 又往别的方向飞了。。

网友A:
没装GPS?姿态模式往哪飘都是正常的.

网友B:
正常。这还是有飞控的,要是直机早就炸了!尽量在调参软件中设置好。多旋翼不易动微调!

网友C:
如果是起飞后又没装GPS的话那就是正常现象,定不住有一点风或是遥杆操控就是会一直飘,需要反向修正
如果是起飞瞬间请仔细检查看参数调整正确吗?遥杆在软件中是否都在中立位置?重心位置是否正确?
如果一切正常电源接上先别急着解锁起飞等久一点热机三~五分钟再次起飞看看会不会偏向,
还是会的话重新上电再等待三~五分钟起飞,如还不能解决请把配置、照片、影片档上传再讨论对策,
只说明状况很难判定那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