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改造天地飞7(天7)的电源开关.(加继电器)

楼主(2013-08-01):
说实话,天地飞的用料质量确实不怎么样。不过看在它便宜的份上就忍了。上次我还发过一个替换天7三段开关的帖子,也是因为器件品质问题产生的。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自己动手更换天地飞控的开关...有图有真相。
言归正传,这次再说说天7的电源开关。天地飞可以采用1S锂电池供电。控的低电报警电压为3.6V。本来挺好的设计。但由于天地飞电源开关质量太差而成了败笔。我实际测量,天地飞那个电源开关工作时会造成0.2V-0.3V的压降。这就造成电池处在3.8V甚至3.9V时控就开始报警。而锂电池3.8V正是容量最大的电压阶段。白白浪费了电池的大部分容量用不上实在可惜。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替换开关,本来打算用MOS管搭个电路来解决。不过想想,那样等于电池一直与电路连接实在担心安全问题。所以没有下手。前几天看到有模友发帖说用继电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错。于是也下手改装了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改造的主角继电器。我也是从别的东西上拆下来的。工作电压为5V,我测试了一下最低2.2V触电就能正常吸合,完全可以满足我们4.2-3.6V使用的需求。

这继电器我量了一下工作电流为30mA左右。虽然有点大,但也能忍了。天七工作电流为180mA左右。用了这个继电器相当于功耗增大了不到20%。还算可以接受。

下面就是具体的接线方法。这张是整体的图。左上就是天七的电源开关,现在用它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而不直接通过它给控供电了。下边那个黑色的器件就是继电器了。我是用双面胶粘在了电路板上。右侧有两个白色的插头,上面那个就是原来接电源开关的线。现在这两根线已经被焊接到了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端。

这个是继电器的细节,注意继电器上左侧两个焊点就是接继电器的控制线圈的。这两个端点是有极性的正负不可接反,否则不能工作。另外这两个端点之间最好并联一个二极管,极性要与继电器控制电压极性相反。这个是为了防止继电器断开时线圈产生感应电压而损坏控上电路的(原来电路板上也有个二极管,所以不焊这个二极管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下面看看另外几个焊点的引线。继电器右边焊的那两跟线就是原来接在控电源开关上的那两根。把他们从电源开关上焊下来直接接到继电器上这两个焊点就行了。
继电器左侧两个焊点,我这个继电器上面为正极,下面为负极。控制电源是从右侧白色插头旁边那个二极管两端取得。可以看到那个二极管上下我各引出了一根导线,注意,上边的是正极,下边的是负极。可以看到下边的导线我直接连接到了。继电器的负极。上边的导线连接到原来控的电源开关一端,电源开关的另外一端焊出引线连接到继电器的正极。

好了,整个改造完成就可以上电测试了。我测量了一下,改造后在这个继电器上的电源压降为0.01V左右。比原来的0.2-0.3V可是大大降低了。
被天七同样问题困扰的模友们如果需要,按照我上面的方法改造就行了。

网友A:
换个质量好点的开关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质量好点的开关不是更简单?

呵呵,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但想找到一个质量好又能不改变外观的真难呀.主要是这种低电压设计对电源开关的接触电阻质量要求比较高.

网友:
我就是上个帖子用继电器改进天7的楼主, 这个帖子我肯定要顶你哦,兄弟, 真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靠谱的。继电器是相对电子开关要耗电一些,但我觉得可以忍受,而且方法简单可靠,每个模友都可以试一下,真的不难,比用电子开关要简单些
顶楼主

网友B:
看到楼主你的更换天地飞开关的帖子了, 发现你也有频谱仪?莫非楼主和一样,是搞射频工作的? 我的QQ号站短你了,如果你是搞射频工作的,大家可以加个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你的更换天地飞开关的帖子了, 发现你也有频谱仪?莫非楼主和一样,是搞射频工作的? 我的QQ号站短 ...

我不做射频.有同事做.所以有设备.另外我没收到你的站短呀.

网友:
应该改装开关更可靠,使用继电器又增加了出现故障的几率,个人见解。

网友C(2013-09-23):
高手啊,我也感觉开关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也感觉开关靠谱

除非改变外观换其他类型的开关.否则很难找到质量很好又跟原来一样外形的开关.

网友D:
LZ担心MOS管的电路会一直让电池处于一个闭合回路状态而引发安全问题,可见做事小心,想的很多,但是你忽略了一点,这个继电器用双面胶粘着,你就不怕哪天掉下来触点碰到电路板把控烧了?要是这时正好在操控,那炸鸡是必然的,后果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担心MOS管的电路会一直让电池处于一个闭合回路状态而引发安全问题,可见做事小心,想的很多,但是你忽略了 ...

呵呵,这个双面胶可不是文具店里买得那种。这个是专门用来粘手机屏幕的。恐怕遇到手机屏幕开胶掉下来的情况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双面胶可不是文具店里买得那种。这个是专门用来粘手机屏幕的。恐怕遇到手机屏幕开胶掉下来的情 ...

难讲,莲花河畔的大楼都倒了,你这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讲,莲花河畔的大楼都倒了,你这双面胶…

呵呵,拭目以待吧。

网友E(2014-10-11):
好贴,就是喷点805可以吗?

网友F:
好办法不过繁琐了些,我直接在天7遥控器背面安装一个工业开关,接触电阻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就是喷点805可以吗?

喷应该也能缓解,但估计用不了几天又会不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办法不过繁琐了些,我直接在天7遥控器背面安装一个工业开关,接触电阻木问题!

这不是不想改变外观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不想改变外观嘛
右边不是空一格安装孔吗?不改变外观了吧?

网友G(2014-11-23):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找一个乒乓开关(带金属柄的小开关)把原来的开关换掉就行

网友H:
楼主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I:
咦 这个好

网友J:
我的天地飞控WFT07它在电源总开关上没有明显电压降,可经它显示出来却被贪污了0.5V之多!有个电压校准档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