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 I 1\16 全金属底盘实物 和 1\6炮口制退器图样

楼主(2013-08-01):
读图时代

今儿个和金属飞燕确认了一下 双流无法装入恒龙tiger I的车体呢,蓝色是装甲厚度,红色是飞燕的外轮廓尺寸,现在的办法就是把前装甲从3mm厚减为1mm厚,飞燕的双流前面圆弧处减掉2mm,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在此表扬一下恒龙厂家,尺寸太精确了,你们量的真车吗。

苏州真热 感谢干将街的炸串包子真好吃

20130910更新:
小雨下个不停,本来要出差的 就等雨停了上高速,估计是停不了了,更新下最近的成果。

====================

网友:
这是想CNC吗

楼主:
咱是画家+烂尾一族

楼主:
出差了 在朋友厂里也闲不住

网友A:
LZ的制退器画的不错啊,下面是我的成品,可以交流一下
关于双流的使用,建议您在增加一个3:1的波箱,而不是调整前装甲。

另外,为何不把HL错误的路轮排列方式给纠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制退器画的不错啊,下面是我的成品,可以交流一下
关于双流的使用,建议您在增加一个3:1的波箱,而不 ...

画的再好也不如实物,你的制退器做的精致 我没有画中间那个圆环,炮管和炮盾的尺寸有些问题还没开工。

没有具体真车尺寸对路轮的孔距进行纠正,如果有的话就一起连扭杆都给做出来了。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
这台车改双流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制退器画的不错啊,下面是我的成品,可以交流一下
关于双流的使用,建议您在增加一个3:1的波箱,而不 ...

看了你的头像,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前辈啦,你这个车不错尺寸精度都是真车来的,我的只能当玩具来玩啦。膜拜ing

3:1的减速看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齿轮做。

楼主(2013-09-10):
话说近日帮网友做个T-55的炮塔,数据弄的头大,换个tiger I清醒一下。

网友B:
看不出来悬架用的是什么形式

网友C:
额!两块叠起用的线切啊!!那么多切口影响密封!切糕地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悬架用的是什么形式

从弧线的槽来看,应该是恒龙怎样他就是怎样

网友E:
这底盘孔打的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两块叠起用的线切啊!!那么多切口影响密封!切糕地盘。。。

线切割闲着就直接用了,等数据弄好了再上数控铣床,数控铣床是人家的 上一次银子花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弧线的槽来看,应该是恒龙怎样他就是怎样

和恒龙通用的 前装甲角度修正为真车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底盘孔打的有意思。。

实验阶段,正式做的时候就用数控铣了。

网友:
这底盘用不了这么高精度的钻孔吧!顶多钻个凹槽,然后自己用手电钻钻精度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