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看下这船如何调?

楼主(2013-08-01):
船是看了虾哥改的3827船壳改的。用2835 3800KV外转电机(450用的),80A水冷电调。4MM轴系。船做好后。全油门不脱水,跑不起来,好像40%油门和100%油门速度差不多,就是100%时水泡大点,跑不起速度。但是右转弯的时候船会突然加速快很多的。为什么会这样?发几张照片望大虾指教。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拍个视频请教指点。

网友:
感觉桨的入水角度太大了。

网友:
出轴角度太大,导致桨过度入水

网友:
出轴角度感觉是不是大了点,调小点试试。晕,你没用浆支架,不好调啊。

楼主:
我也试过调小出轴的角度。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动力十足!

网友:
角度太大了 另外 你的船多种

网友:
真正的DIY

网友:
欧艇快了,好像很跳。虾艇还不错!

网友:
重心不对?

楼主:
无论入水角,重心等我都调过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晕死。难道是电机已经尽力了?

网友:
首先我不是什么大师.个人认为你的船跑软轴平推.更加合理.

网友:
电机已尽力,要换大的

网友:
前天我的65电0电机发热,昨天加了外置刮水,试船船不起滑了,今天取掉了再试试,舵进水加三通二个出水,你也取了外置水刮看看。

网友:
我觉得跟舵有些关系

但是右转弯的时候船会突然加速快很多的

是不是舵影响了桨效

应该是舵支架太宽了,舵也太宽了,遮挡住了螺旋桨一侧
入水后螺旋桨吸水不畅起空泡,影响桨效。顺便说一句,这个舵牛掰,水果刀啊~

找个小点的水池,把舵拆了试试

只是一点猜测,还得实际测试

我船跟你相反,打舵加油永不起滑,不打舵瞬间起滑

另外桨入水深度、桨大小都有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