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天7的大虾门~

楼主(2013-08-01):
最近入手了一架毒蛇~但在天7控上找不到襟翼通道。。。襟翼通道该怎么插?及怎么设置?请大虾门帮帮忙。。。。设置好了就可以首飞毒蛇了~

网友:
建议换控!

网友:
天7控应该不够用。

网友:
襟翼在6通,那个旋钮上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
一般7通道是襟翼  直升机玩家路过  ··   楼下继续

网友A:
天七完全可以,谁说不可以的?嗯!
1)将襟翼插在接收的第六通道上;
2)在控里进行设置,设置成旋扭开关或分段开关都可以,看你喜好。

我以前的赛斯纳就是带襟翼的,同样使用的天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天7玩90毒蛇......................................................
另说一下天7有襟翼,把左边那个三段开关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用旋钮也可以,用旋钮就是麻烦一点,不过优点是襟翼角度可以很灵活多变。
当然...最推荐的就是换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七完全可以,谁说不可以的?嗯!
1)将襟翼插在接收的第六通道上;
2)在控里进行设置,设置成旋扭开关 ...

收放起落架已经在5通开关上了~就是设置的分段开关~能不能具体的讲解一下设置?谢谢~

网友B:
楼主....单独使用襟翼你会很别扭的!!你最好升值升降襟翼混控。拉杆的时候..升降舵(飞机平尾向上)襟翼向下。
推杆降落的时候,襟翼向上,升降舵(平尾向下),襟翼的舵量设置:向下30%,向上15--20%,设置太多的话,主机翼升降明显,舵效灵活,如果新手操作的话,可以说是秒炸(也要看飞行高度,太低的话定是秒炸),然后把襟翼通道开关设置在自己方便拨动的地方,襟翼通道打开后,可以设置D、F、B、A这些,也就是辅助通道开关,我的是天八,我飞的是蓝宇742--4背推滑翔机,襟翼设置在F开关,起飞前打开,拉杆的时候襟翼和升降舵同时起作用,飞机上天后,放开升降舵,在放开的瞬间,舵面是自动回中,迅速关掉襟翼开关就行了,降落的时候不建议打开襟翼开关,因为一旦推杆的话,主机翼也同时起到舵效,以免炸机。这个是我飞我的滑翔机而论,至于怎么操作还是楼主自己定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单独使用襟翼你会很别扭的!!你最好升值升降襟翼混控。拉杆的时候..升降舵(飞机平尾向上)襟翼向 ...

谢谢指点~我会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单独使用襟翼你会很别扭的!!你最好升值升降襟翼混控。拉杆的时候..升降舵(飞机平尾向上)襟翼向 ...

还有点请问:我的意思是襟翼可以单独开关,我还要设置襟翼升降混控,问题现在在我的天7控上找不到襟翼通道,该怎么设置?谢谢赐教~

网友C:
天七控距离好像不怎行!只要有障碍物天七的距离很短!

网友D:
我也是用天地飞7飞毒蛇,在高级设置里自定义1设置里将K3设成6通道就可以了,这样拨动K3,就可以放下或收起襟翼。这绿毒蛇很漂亮,能不能来个起落架和内部的特写,据说加强了起落架和换了独立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点请问:我的意思是襟翼可以单独开关,我还要设置襟翼升降混控,问题现在在我的天7控上找不到襟翼通道 ...

楼主....还请你多看一下说明书~因为我用的是天八...天七朋友用着一个,我也没仔细研究过他的遥控,所以也不敢乱指点,我也只能就我的天8来说而已!!但我看过他的遥控设置,和天8没多少区别。  玩模型还得多了解自己的遥控和模型的脾气....!好在天地飞是中文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天地飞7飞毒蛇,在高级设置里自定义1设置里将K3设成6通道就可以了,这样拨动K3,就可以放下或收起襟 ...

亲~完全没有问题~我一会就给你送上照片~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旋钮就是襟翼,第6通道,比例控制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E:
天7设置襟翼完全可以,但是建议换控,楼主上毒蛇了,把天7升级下,理所应当,对了  毒蛇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7设置襟翼完全可以,但是建议换控,楼主上毒蛇了,把天7升级下,理所应当,对了  毒蛇真漂亮

谢谢了~

网友:
天7,真的别飞太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天七控距离好像不怎行!只要有障碍物天七的距离很短!

谁说天7距离不行?我这一个魔友飞FPV测试出天7飞到1.6公里的时候才失控,你要说有障碍物,2.4G的哪个都扛不住。怎么就没人提醒楼主新手上这个飞机基本就是个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说天7距离不行?我这一个魔友飞FPV测试出天7飞到1.6公里的时候才失控,你要说有障碍物,2.4G的哪个都扛 ...

呵呵~已经安全起落10多个回合了~这飞机很好飞的...不夸张,

网友(2014-07-12):
换控吧,该升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