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 -V1怎么老掉高度

楼主(2013-08-01):
我的NAZA -V1在室内飞,模式是姿态模式,起飞后悬停,油门在中立点,飞控也闪一次黄灯说明飞控也识别到了油门中立,4旋翼配置2216  KV800     浆1147  机架是XA650   电调是20A好赢 之前飞的都挺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悬停不了了,现象是刚开始悬停还可以电压到11.4V时候开始下降,电压保护一级是11.0V 闪红灯,二级设置的是10.8v  GPS回航下降  (之所以我想设10.8v是因为不想用电压保护回航下降,只想用到11.0v闪红灯提醒就可以了。大家帮我想想哪里出问题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楼主您的垂直感度是设定成多少呢?设高点试试看吧!~
软件中遥杆是否有在中立位置呢?电池电压是否压降太快(老化)
还有您的电压保护好像也设太高了,飞控所测得的电压为负载电压,下降后电池会回压所以可以设定更低点3s 电池建议为 3.6乘3 等于10.8v(第一级保护)
第二级保护建议为10.5v 回压后大约每片电板都可维持在3.75v左右,(线损电压建议设定为零)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不设电压保护的路过.

网友:
坚决不设电压保护的路过.

网友:
飞完后用手摸一下电机和电调,如果很热的话说明你的电机和螺旋桨的配置不对,这就你掉高的原因。

网友:
“二级设置的是10.8v  GPS回航下降”NAZA电压保护是没有回航降落功能的。

看描述说刚开始悬停是正常的,而后来降到11.4左右开始悬停不了下降,初步猜测是电池老化或者放电能力弱或者内阻大。
建议LZ换一块比较好的电池试一下,再按照说明书把电压保护重新设置下。
如果没有解决问题请PM我QQ。

网友:
我的飞航线也是掉高,50%油门悬停一分钟左右掉地上了,感度160了

楼主:
我把起飞重量控制在1550克悬停还可以,起飞重量在2000克时刚开始可以悬停电压到11.4开始有点缓慢下降悬停不了,动力是2216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