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3-08-01):
    我昨天把四旋翼拆了,从新焊接了电调到电池的线,然后试飞后发现往左转很正常,但是往右转有问题,具体是往右转的时候回杆飞机继续右转一个角度,且起飞时候也是飞起来后就往右边转个角度。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磁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

电机座?能详细些吗,但是飞行中俯仰横滚都正常

网友B:
偶的升起1米高度会左转30多度  再升至3米则右转80多度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的升起1米高度会左转30多度  再升至3米则右转80多度的样子

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开headfree加自稳则乱跑 打左向后 打前朝左。。。

网友:
楼上跟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
我的也一直这样,昨天用打火机大致调了一下电机座的水平,好了!

网友C:
告诉你吧,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刷了一遍固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吧,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刷了一遍固件后就好了。

今天我升级了固件,还是一样,朋友说是电机油门行程需要从新校正。

网友C:
没用的,这个问题是暂时性的,你过几天再看看,我的飞机从发病到痊愈才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这个问题是暂时性的,你过几天再看看,我的飞机从发病到痊愈才3天。

哦  这病的跟瘨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