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433的,等等orange 433哦,求高人出中文LRSNG升级方法

楼主(2013-08-01):
广告嫌疑就没了,这是香港公司的。目前在国内也买不到。不过hbk 即将在大 陆销售。

分享给大家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433  接收发射 好像300+RMB, 100mw的,
貌似国外有个433程序 叫 open LRSNG, 刷入之后,能飞多远我不知道,但是在个youtube的好像飞了7KM+,有条件的自己可以youtube 搜 orange 433 看看。

本文宗旨:让模友有更多的选择,玩航模,花钱多,得花的值。

网友:
貌似发射歪 频率多少的??433是啥名??

网友:
频率就433mhz,香港也买不了,只做国外,网页也封锁

网友:
433没必要太高级,差不多就行,不要太贵

网友A:
OLrs不加功放100mw,距离也就1公里不到。官方有7w功放,估计长距离是这么出来的。

中国人对这个研究很少,google搜索,基本上只找到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3938&page=1

网友:
主要是性价比!!

网友:
新疆切糕。。。。。。。。。。。。。。。。。。。。。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Lrs不加功放100mw,距离也就1公里不到。官方有7w功放,估计长距离是这么出来的。

中国人对这个研究很少 ...

100mw 7km应该是真实数据。
我的orangerx 100mw 433 已经可以3km了,天线没做好,而且当时飞得不够高(30m左右),不然5-8km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mw 7km应该是真实数据。
我的orangerx 100mw 433 已经可以3km了,天线没做好,而且当时飞得不够高(3 ...

这么厉害啊,我的si4432的无线串口,9600bps的速度,也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商家也就宣传1200bps速度的时候可以达到1200米(地面)。

我看OpenLRS官网,他们好像用的是115200bps的速度啊,没有功放,单向通信能这么远啊。不可思议。

看来我想用si4432模块+Arduino模块自己DIY一个出来了。

你在哪儿买的orangerx 100mw 433啊?价格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mw 7km应该是真实数据。
我的orangerx 100mw 433 已经可以3km了,天线没做好,而且当时飞得不够高(3 ...

晕,看到你制作天线的帖子了。原来100mw远距离是使用高增益天线实现的啊。
你能告诉我,如果机载普通棒状天线,地面使用一般的小吸盘天线,或者车载天线,能做到什么距离?

我觉得自己做天线,只能照着别人的尺寸做,然后去实测,觉得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看到你制作天线的帖子了。原来100mw远距离是使用高增益天线实现的啊。
你能告诉我,如果机载普通棒状 ...

切糕吧 天线没有设备不容易做好 切糕一般都能有这个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啊,我的si4432的无线串口,9600bps的速度,也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商家也就宣传1200bps速度的时 ...

距离和天线关系非常大,Orangerx 100mw的原装天线只有300m左右,自己做几个天线可以提升到3-5km。
OrangeRx 100mw接收18刀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看到你制作天线的帖子了。原来100mw远距离是使用高增益天线实现的啊。
你能告诉我,如果机载普通棒状 ...

天线制作都有专门的计算公式,不是简单抄别人的尺寸。Openlrs有1W模块,距离和其他商品433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还不够还有7w boo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制作都有专门的计算公式,不是简单抄别人的尺寸。Openlrs有1W模块,距离和其他商品433没有什么区别了 ...

我感觉天线的设计与制造太深奥了,我还是买成品天线吧。
就你发的天线的帖子,我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复制你的方法。就我看了之后,都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天线那些接屏蔽层,那些接中心的线。

我倒是有嵌入式软件、硬件开发的基础,鉴于淘宝买不到原版的OLRS,我还是有时间自己拼凑一个。再加上成品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