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 6旋翼模式动作异常

楼主(2013-08-01):
讨教,1-----gcp用的d7e gale固件,6旋翼模式下,拔掉
电机
,动作正常,正常起飞时副翼会一直向右偏到底,无法悬停,但在3轴模式下一切正常
2-----尾
电机
上电后一直低速转,但不影响飞,不知如何消除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gcp的6旋翼模式超级坑爹,还是用3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p的6旋翼模式超级坑爹,还是用3轴吧
谢谢,原来用有刷正常,刚改了无刷就犯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