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T3B 求助

楼主(2013-08-01):
有GT3B 控一个  双接收   由于以前玩油车 有一接收在油车上,要怎么设置才能让我这个控 又能玩油车,又能玩电0  互相不影响呢,望大虾们能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同的设置可以保存在不同的模型名称下面,GT3B好像可以存12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设置可以保存在不同的模型名称下面,GT3B好像可以存12组吧

可以存10组  那个保存要什么时候保存啊?是对频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啊?

网友:
好像是先选好分组,然后在设置,保存,用的时候直接选择把,我是才买的GT3B

网友B:
两个接收对好频,例如FS0为车,FS1为船,选择FS0就玩车,FS1就玩船,微调选择FS0就是车的微调,选择FS1就是船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接收对好频,例如FS0为车,FS1为船,选择FS0就玩车,FS1就玩船,微调选择FS0就是车的微调,选择FS1就是 ...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