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能变2s吗

楼主(2013-08-01):
3s
电池
坏了一个芯片 想拆成2s的 可以吗 有多少可行性 危险吗

网友A:
免了吧,也太危险了,我就搞过,结果皮搞破了,烧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我曾经把3个2S改成2个3S,结果用了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芯坏了,拆了再改回2S
对于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人来说,不算危险,网络上很多东西被夸大了

网友C:
可以,不过焊的时候要小心.

楼主:
还是买个吧 也不贵

网友D:
我可以帮你改一下哦。

网友E:
本人已改,现在当控电用刚刚好

网友F:
你过关了

网友G:
完全可以,我就把一块3S改成2S了。主要是你要当心别碰短路了。电池接线柱那里的电路板虽然简单,但是靠的还是蛮近的。焊电池腿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网友H(2018-04-16):
扩音噢噢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