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P里有这个选项,这是什么选项带标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8-01):
箭头指的这个地方有2个选项,一个是MODUL:2.4G/7CH  另一个是MODUL:2.4G/10CH
这两个选项分别有什么用,我的控是2.4G的高频头,平时用的话是选择7CH还是10CH呢?

还有个问题,10CP遥控器模拟器的时候必须选择PPM制式,怎么找也没找到PMM制式,请问在哪里能找到呢。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用7通的如617FS一类的就选第一个,更多通道的选另一个。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B:
七通以下包括七通的用7CH,以上的用10CH,

网友:
按住菜单键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通以下包括七通的用7CH,以上的用10CH,

明白了,谢谢,请问如何选择PPM制式,玩模拟器必须得用PPM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7通的如617FS一类的就选第一个,更多通道的选另一个。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明白了,谢谢,请问如何选择PPM制式,玩模拟器必须得用PPM制式

网友C:
BASIC MENU--PARAMETER
不用开机,插上模拟器插头就行了,而且高频头没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SIC MENU--PARAMETER
不用开机,插上模拟器插头就行了,而且高频头没通电。

按照你这样的方式做了,但是看见遥控器上显示的是PCM制式。而不是PPM,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把高频头拆下来了也是这样。

网友C:
要关机再开机的,玩模拟器高频头不用拆,关机状态下插上模拟器插头,控就开机了,而且高频头没通电的。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关机再开机的,玩模拟器高频头不用拆,关机状态下插上模拟器插头,控就开机了,而且高频头没通电的。

OK了,经过你的指导,搞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请问如何选择PPM制式,玩模拟器必须得用PPM制式

把高频头去掉,PPM自己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