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x能不能飞异形机架

楼主(2013-08-01):
能飞的话是不是设置要有区别?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异形机架是哪种,我自制的H形铝架中心加碳板,约420轴距,飞的还行,开始不稳,后感度调到0.5,基本满意,正在设计做一个大些的H机架,H机架的好处是好放东西好走线,缺点暂时不清楚。

网友:
好像不需要特别设置吧,SUPERX也没那么多让你设置的,我的H机架就设成X四旋翼模式就正常飞了。

楼主:
比如这种

网友A:
这是我的机架,这样的都能飞,你的那个肯定没问题,刚才飞了下,非常稳,震动上下基本就在正负0.5的范围里,GPS定点六颗星就能定的很稳。

楼主:
难道只有apm才有v模式?

网友:
最好还是经过审核的

楼主:
没有老大解疑惑吗  正在纠结买apm还是super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机架,这样的都能飞,你的那个肯定没问题,刚才飞了下,非常稳,震动上下基本就在正负0.5的范围里, ...

你做的机架不错啊,布线容易,能否帮我做一套。

网友:
5楼的不是异行,是正四边型机架,参数调节和650之类的没区别,4楼的是异形V架,XA自己的V型机架TagV4 V6现身一年多了吧,还是没上市卖,楼主大概可以知道SX支不支持异形机架了。。。能飞和飞得好不好是两会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机架不错啊,布线容易,能否帮我做一套。

这机架。。。。不用我帮你吧,太容易了,四根铝合金,一块碳板,一把小钢锯,一把电钻,钻头,外带一个电钻用的锯片就行了,螺丝若干,横平竖直拧结实就行了,四个角一定是个正方,事先用报纸剪个大方块,比着再下料,因为四根铝管不一样长,我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有一个好处,耐炸,碳管已经炸了不知道多少根了,这铝合金炸不折,弯了敲直了接着飞,我的机架又换了,做了一个有角度的H架,为了扩大些轴距,反正很容易的事,如果没有碳板或是加工有困难,也可以用PVC挤出板,五毫米厚的就行,加工方便,用刀就行,钻眼用改锥用力捅不用钻了,而且由于比较软,所以还有减震效果。如果有什么交流也可以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