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7008想改装,请大虾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3-08-01):
双马7008想改装,请大虾们给点建议

楼主:
现在自己有飞机用下的2212/13T(1400KV)电机 30电调  2.4G六通道遥控器一套11.1V25C电池,请问大虾们可以改装吗

网友A:
电机kv太低,换内转无刷上水冷,其他凑合用了

网友:
此配置速度最多约30公里每小时

省电,纯属休闲玩玩没问题,水冷还是必要的

否则参见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太低,换内转无刷上水冷,其他凑合用了

推荐下数据

楼主:
大虾们推荐个适合我的电池的水冷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下数据

这船不小,起码3650 2400KV上3S了。。。

网友:
这船外观尺寸不小,不知道内部空间如何,有空放个船舱开膛照。想怎么改取决于你预算多少?想跑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