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该如何折叠载机回收伞吗

楼主(2013-08-01):
我的载机是猎鹰 打算把伞放在机背上 是TB上面买的4公斤回收伞,带有一个小引导伞的,该如何折叠?

楼主:
怎么被移了...放在FPV区不行吗,这个区人太少了  FPV装个伞好处很多嘛...

网友:
顶一下,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A:
俺知道,
刚淘宝看了下,6跟伞绳,圆伞,无缓冲布,
没看到伞衣,你的有伞衣吗,也就是装伞的一个小布袋,
所有东西连接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知道,
刚淘宝看了下,6跟伞绳,圆伞,无缓冲布,
没看到伞衣,你的有伞衣吗,也就是装伞的一个小布袋, ...

装伞的袋子可以DIY的 是的 是圆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伞的袋子可以DIY的 是的 是圆伞

把伞放地上,所有伞绳拉直,捋顺,找到第一根和地4跟(中线),两个捏到一块,伞分成了两部分,把第二根伞绳与第一根并拢,在把第三根与这根并拢,,另一边一样,两边继续往中线对折,如果折一次不够,就需要折成s型。弄好之后装进伞衣里,装的时候也是s型,一点一点的往进装,同时洒上滑石粉(婴儿爽身粉也不错),装完之后装伞绳,伞绳以一尺为单位,大概手掌宽为一小折折成s型,靠边放进伞衣里,外边露出一截,接伞带,伞衣开口合住之后把伞带上的拉销穿过去就行了
     伞衣做的时候不能做的太大,你还是做个长的,然后慢慢往短截。要求是把伞跟伞绳装进去之后伞衣开口刚好能包住
     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你这个伞很小,伞衣粗细大概跟普通矿泉水瓶粗细差不多,长短是直径的两倍。可能大了点,如果长径比太小,那就减小直径,别做成扁平的,那样子开伞是容易绕伞绳。伞衣位置在引导伞跟主伞中间,伞衣开口部分回头我给你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伞放地上,所有伞绳拉直,捋顺,找到第一根和地4跟(中线),两个捏到一块,伞分成了两部分,把第二根伞 ...

求图片

网友(2013-11-11):
也想了解了解
图片呢?

网友:
学习了!有图片么?

网友:
要什么伞衣干嘛?平时将伞一折叠,放入机身既可,又不是要很费事的工作。

网友(2014-01-23):
有图就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