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机架再次断裂。。。

楼主(2013-08-01):
配置是x650pro,naza v1 双天4010 880kv apc1147 DJI30a电调 3s6200mha。起飞重量克称1991,不到2000克。起飞一切正常.在左旋转后三号机臂断裂.起飞后30秒断裂.

网友:
火钳刘明~ 沙发~~ 节哀。。。

网友:
小心脏  跳得快呀

网友A:
什么原因?

网友B:
求事故鉴定~我还挺看好这架子,合计连飞控买一套呢。。有点怕怕

网友:
我也感觉这碳纤管非常单薄!为何xa不用管壁厚点的呢?

网友C:
悲剧,壁管厚度多少?

网友:
这个奇怪     按道理不会这样

网友D:
应该是碳管强度不够或者有“暗伤”。我的也是XA的加长版:轴距720mm,DUSKY 5015*4,DUSKY 6S 6250*1再挂个5N和云台起飞重量达到了4.5KG也从没遇到过LZ的问题。不过的我机臂全部是用铝合金管夹固定死的。不知道LZ的是可收放的还是什么!

网友:
原来双天电机用的人也挺多的吗。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夹具夹得太紧 造成碳纤维破裂,升空后受力就断了呢?

网友:
虽然X650 Pro机架可以折叠,但建议尽量少使用折叠功能!

网友E:
楼主奇才。。。这是断几架了?

网友:
有点怕怕。

网友F:
XA的机臂追求重量,所以用1MM臂厚的

网友:
估计是折叠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碳管强度不够或者有“暗伤”。我的也是XA的加长版:轴距720mm,DUSKY 5015*4,DUSKY 6S 6250*1再挂个 ...

我的就是,最初拿到手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我没加固过。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奇才。。。这是断几架了?

两天断了两个了,对角断的,会不会没有上龟盖有关系?

网友:
很惊讶,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XA的机臂追求重量,所以用1MM臂厚的

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

我已近第二次了具体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感觉会不会是没上龟盖引起的。打算装好上了盖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事故鉴定~我还挺看好这架子,合计连飞控买一套呢。。有点怕怕

官方大哥一直不出来给答案啊,心里很没底啊,按理来说,重量在承受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XA的机臂追求重量,所以用1MM臂厚的

那按理来说不会出这样的问题啊。。。见了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悲剧,壁管厚度多少?

1MM应该。

网友A:
我感觉上龟盖应该不会引起,他只起到限位的作用

网友G:
空中自己会断掉的啊,,好危险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最初拿到手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我没加固过。应该怎么做呢?

去网上看看有没有加厚的碳管。然后全部换成铝合金的管夹,上螺丝时力度自己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中自己会断掉的啊,,好危险啊,,,

是的飞起来以后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上龟盖应该不会引起,他只起到限位的作用

两次断掉都是没盖龟盖。。。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网上看看有没有加厚的碳管。然后全部换成铝合金的管夹,上螺丝时力度自己把握。

好的。谢了。

网友H:
主控问题

网友I: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配置可以飞多久,我和你除了电池都一样

我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呢。大概12-15分钟左右。由于炸鸡我真心不敢测试了。你用的3S电池吗,我上次用4S电池接了下,没起飞,在地面启动了一下,但是发现电机有很强的顿挫和卡的感觉看来是不能用4S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控问题

怎么可能啊,我之前用大疆的2212都木有问题啊。哈哈哈,你太调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啊,我之前用大疆的2212都木有问题啊。哈哈哈,你太调皮了哈哈。

这是大家的惯性思维了哇,铁律来的,但凡用DJI的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绝对的,铁定的,主控问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大家的惯性思维了哇,铁律来的,但凡用DJI的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绝对的,铁定的,主控问题哇

难怪厂家老大到现在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哎。不能恶性竞争,一定要团结一致对外嘛。这样不好不好。。。一点都不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怪厂家老大到现在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哎。不能恶性竞争,一定要团结一致对外嘛。这样不好不好。 ...

有些的想法是一大锅粥洒了几颗粥无所谓的啦。有些的是为了不让你吃到冷饭宁愿他心甘情愿多烧几颗柴火。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有的公司送飞机的,主控返修换新版的,顺丰从来都不要客户出的..谁能做到?反正大家都看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的想法是一大锅粥洒了几颗粥无所谓的啦。有些的是为了不让你吃到冷饭宁愿他心甘情愿多烧几颗柴火。所 ...

不能这样啊。我现在初步怀疑大疆的A30电调和双天的电机兼容有问题,前面看了一哥们的帖子,也是这样炸鸡,但是他的机臂没有断,我的机臂断了。但是最后都是摔下来了。都是在旋转的时候出现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碳管强度不够或者有“暗伤”。我的也是XA的加长版:轴距720mm,DUSKY 5015*4,DUSKY 6S 6250*1再挂个 ...

上个图看看你的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个图看看你的固定

啊?我都修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碳管强度不够或者有“暗伤”。我的也是XA的加长版:轴距720mm,DUSKY 5015*4,DUSKY 6S 6250*1再挂个 ...

不过的我机臂全部是用铝合金管夹固定死的,你好这个铝合金管夹哪里可以买到呢?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过的我机臂全部是用铝合金管夹固定死的,你好这个铝合金管夹哪里可以买到呢?给个链接。谢谢

淘宝上很多啊!XA用的应该是16mm的。

网友(2013-10-10):
可怜的孩子

网友:
摔过吧!!应该是有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