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F3P/3D/3A的,用B6的朋友,你们的2S电池是怎么充的?

楼主(2013-08-01):
前段时间入了八眼航模的9mm epp 3D机。

配置:

朗宇2206 1500KV
皓业9047桨
好盈12A
银燕模拟8g舵机 ES08A   共3个
双天2S   400mah电池

买B6扩充板的话,一次才充3颗。于是做了颗转接线,T母插分6颗JST插头,这样就可以充6颗 2S电池了。

网友A:
只需要插一组电池的红色JST插头 其他电池只插平衡头即可

网友:
我也弄个来

网友B:
貌视扩展了三组接口,平衡效果怎么样!

网友:
pr301,半个钟充满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插一组电池的红色JST插头 其他电池只插平衡头即可

这样行,我知道。
我担心伤电池(插JST那颗电池),所以没有这样充,还是做颗线放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视扩展了三组接口,平衡效果怎么样!

是6组接口,平衡效果没有半点影响

网友:
电池充电电流小,不用做那么复杂

网友:
本来电流就小,还并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