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了怎么办?还能用吗?

楼主(2013-08-01):
内阻增加了……能用吗?电船这电池还真贵!不想浪费啊。

网友A:
能,没灌水啊。

网友B:
用还是能用,容量小了,使用起来压降也快,一会就报警,停下来电压又升起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没灌水啊。

这玩意会不会爆啊,4S跟5S差不多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还是能用,容量小了,使用起来压降也快,一会就报警,停下来电压又升起来一点。

充电受影响吗?

网友:
不爆开包装还是可以用的,温度恢复会缩回去。
如果不会缩回去的话,基本就废了。
这个天气,跑一次鼓一次,微鼓,能恢复的。

网友:
能用的,就是会让你频繁的换电池,因为容量小了,可以用在别处对电流要求不太严的的地方,比一般的电池还是要好用很多,比如控电,手电,给船做个灯跑夜航都会好用。

网友:
当移动电源用,给手机充电

网友:
放在冰箱里试试

楼主:
呵呵,我这纠结电池呢,大家的利用千奇百怪啊,学习了

网友:
放冰箱里试试

网友:
有时电池充满放置不用更容易鼓胀。

网友:
电池鼓了,我是马上放水里冷却,几分钟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2014-07-12):
容量也会下降的,放电性能也会差很多,不能再用了

网友:
电池鼓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是玩一般的上单翼固定翼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电量没有以前多降压较快!大负荷时BB响很容易向!
如果是玩涵道机或是船等负载较大的航模时要千万注意电池电压BB响已报警就必需要采取措施。
还有就是鼓包的电池切不可划开放气!划开以后电池就废了!因为里面的电解质升华以后就会从口子跑了最后就完蛋了!

网友:
呵呵,这个嘛。和女人怀孕了还能不能搞有的一比。

网友:
同问,新电池进水了有影响么?用压缩空气把水吹出来了,电池外观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鼓包等现象?

网友:
鼓包电池能用,但是千万别再搞暴力,否则很容易涨裂冒烟起火,爆炸倒没怎么听说。
至于楼上的进水,弄干了没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能用,时间不长。

网友D:
可以用 只是暴力和耐力绝对减弱 需要举例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