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一整晚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3-08-01):
新装的机机前天发现一边尾夹有小小虚位,对追求完美的我专程淘了几个新轴承回来顺道买了易碎臂及正反牙舵臂杆等小配件都换上了,重新经过精心调机及陀螺仪上电试机,发现跟之前有很大分别,一加油头往左自转不敢飞高,把陀螺仪感度调高问题依旧,后来想了想可能螺距不对,重新调整并把油门曲线也加大,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金鱼尾,调机调陀螺仪搞了一整晚无果怀疑那个二手GV8000有问题,不甘心也不解,因为之前悬停练习了几天没出现过问题,无奈的睡觉了去。直到今天,想了半天怀疑新换的轴承有问题,拆下对比,没旧顺暢,换回旧的试机,一切恢复正常棍子一般的锁尾回来了,果然是新轴承的问题导致金鱼,可能我RP不好吧,反正问题解决了人也轻松了,也给有同样问题的模友有个参考,声明一下,我是新人很东西也不懂希望可以共同学习
附前几天装好机新人第一次悬停练习的视频,机机未调好,新手水平老鸟勿喷!另外提醒新手(虽然我也是新手)切勿模仿本人之前玩固定翼,在家里经常F3P吊机,已经有一定的航模基础,而模拟器悬停已经比较顺心,所以才胆敢在家试飞悬停,其实当时机还没调好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要给误导了!

网友A:
楼主,你真是高手来的,450在家飞胆子真大。还有机子转速太低,机子飞起来跟醉驾一样

网友B:
好像有点抖,是不是十字盘感度的问题?

网友C:
这水平敢在家里飞,胆大,胆真大.飞机的声音真难听,油门高点

网友:
机器是不是很抖啊,还是我眼花?

网友:
这技术了得啊`~

网友D:
飞的不错!转速加高点就更稳了。

网友E:
这么抖你也敢在家飞,不出事算你命大

网友:
飞机没调好吧???飞起来抖这么厉害的,还是别在家玩,危险呀

网友:
我的最近也有点抖!!

网友:
不错哦  第一次就这样 还是在家里   牛    呵呵  必须得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水平敢在家里飞,胆大,胆真大.飞机的声音真难听,油门高点

请问3800KV配13T直齿好吗?  我觉得动力有点弱啊  油门曲线要是默认斜线的话得75%的位置才能悬停住  螺距  -2  3    9

网友:
震翻了啊~

网友G:
家里要少飞~飞多了家具就遭殃了~~还有飞机有点小抖~~到外场试试~高速油门看看甩不甩尾~

网友H:
胆子确实很大哈哈........

网友I:
飞机有点前后抖,调下油门和螺距曲线试试

网友J:
在家飞容易打坏家具,飞机跟我的一样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K:
客厅侠!厉害8分钟悬停,  门后的两双高跟鞋不赖.....

网友L:
又见  不怕死的

网友M:
横轴与大桨夹是否有间隙,如果炸过需要重新调试。

网友:
这机子大桨夹安装有问题悬停就抖 切3D 推油非抖翻不可

网友N:
你调机水平 有待加强 这机子 完全 不合格这样抖法 还在家里飞那么长时间 以后看到类似情况 就别飞了检查问题 一般O圈老化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机有点前后抖,调下油门和螺距曲线试试

他是左右抖 不是前后

网友O:
从视频上看,明显是震动,或者同心度问题,建议做大桨平衡,调高螺距,希望有所改善

网友:
新人飞的这样也不错吧

网友P:
不提倡在家试飞或者练习450,安全第一。

网友Q:
都说国内轴承质量一般,说进口的又都是假的,很麻烦

网友R:
楼主好毅力,顶!家里飞450不可取,失控会出***烦的,我自己在家飞给垭口装修上留下了大浆划伤的痕迹。

网友S:
不想活了啊!!!!!!!!!!想多活2年就别跟家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真是高手来的,450在家飞胆子真大。还有机子转速太低,机子飞起来跟醉驾一样

新手什么也不懂,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点抖,是不是十字盘感度的问题?

应该是转速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水平敢在家里飞,胆大,胆真大.飞机的声音真难听,油门高点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不错!转速加高点就更稳了。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抖你也敢在家飞,不出事算你命大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要少飞~飞多了家具就遭殃了~~还有飞机有点小抖~~到外场试试~高速油门看看甩不甩尾~

谢谢提点!新手就是忍不住,装好就直接在家试飞了,还好没出事,以后会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胆子确实很大哈哈........

新手不知天高地厚,以后会注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有点前后抖,调下油门和螺距曲线试试

现在调好了,平顺很多,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家飞容易打坏家具,飞机跟我的一样

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客厅侠!厉害8分钟悬停,  门后的两双高跟鞋不赖.....

高跟鞋。。,机机离地后注意力太集中了,竟然不知不觉飞了8分钟,也没多注意机机形态,调不好也是翻看视频才知道,还好没出现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见  不怕死的

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横轴与大桨夹是否有间隙,如果炸过需要重新调试。

谢谢提醒!大桨夹没问题的,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调机水平 有待加强 这机子 完全 不合格这样抖法 还在家里飞那么长时间 以后看到类似情况 就别飞了检查 ...

当时精神太集中了,其他什么的都没注意,机机O圈没问题,现在机机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从视频上看,明显是震动,或者同心度问题,建议做大桨平衡,调高螺距,希望有所改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提倡在家试飞或者练习450,安全第一。

其实本人已经有一定的航模基础,之前玩固定翼,在家里经常F3P吊机,而且模拟器悬停已经比较顺心,所以才胆敢在家试飞悬停,提醒其实纯新手真的切勿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Q:
都说国内轴承质量一般,说进口的又都是假的,很麻烦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想活了啊!!!!!!!!!!想多活2年就别跟家飞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好毅力,顶!家里飞450不可取,失控会出***烦的,我自己在家飞给垭口装修上留下了大浆划伤的痕迹。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3800KV配13T直齿好吗?  我觉得动力有点弱啊  油门曲线要是默认斜线的话得75%的位置才能悬停住  螺距 ...

换10~11T斜齿飞的时间长点,油门中点在65%左右,螺距L-2度左右M6度左右H10度左右,结合飞行的手感适当调整

网友:
貌是陀螺感度高了

网友T:
450状态好在家悬停到是没啥问题,哈哈。500就不敢了,声音太吓人了。

网友U:
声音很尖锐啊,齿轮有问题

网友V:
齿轮是新的

网友W:
不错,比我强多了,我的jiji到现在还没飞起来

网友V:
都是新手,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