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兴兴装上又少兴的拆下来

楼主(2013-08-01):
我450原带的无副翼FBL旋翼头,相位器与中联是分体的,总感觉主轴插进中联里太浅,有同心度不好之嫌。在网上看到了相位器与中联是连体的旋翼头,相位器端是开口的,说能抱紧主轴,于是拍了下来。
昨天到货高高兴兴装了,没想到开口部位怎么拧也抱不上主轴,手提旋翼头总感与主轴有挺大的间隙。试飞看一看吧,效果不如原机带的分体式旋翼头,因旋翼头与主轴有间隙,振动使450锁尾都变差了。没办法拆了吧,经检查开口处的孔是螺丝通孔,哪一边都不是光孔,也就是说拧螺丝开口是没有变化的,根本没有抱紧作用。只好装回原先的旋翼头,花钱多少不说,就是一个少兴!

开口处两边的孔是丝扣通孔,应该有一半是光孔才对,这样才能使开口变小。

网友A:
用钻头钻掉一边使用。就怕滑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钻掉一边使用。就怕滑丝了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怕滑丝加螺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怕滑丝加螺母

螺母加不上去吧, 这个位置是斜的,加不了。就算加上去,相位臂动不了。

网友:
fbl和 dfc 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只是相位器不通吗? 拆掉相位器的fbl就是dfc   到底那个好啊,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母加不上去吧,这个位置是斜的,加不了。就算加上去,相位臂动不了。

锄平后,加螺蛳

网友C:
看起来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钻掉一边使用。就怕滑丝了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那半边的丝扣又不多,又是铝材强度比碳钢还差,先放在那儿放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怕滑丝加螺母

加母影响剪形臂活动,那个地方只有2毫米的间隙,可能还不到,那个位置是斜坡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加不上去吧,这个位置是斜的,加不了。就算加上去,相位臂动不了。

是加不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有点麻烦了~~~

是麻烦了,先放着吧。这样的设计人员也能活存,可见航模制造界总体的水平!

网友D:
你那个明显是厂家加工有误,两边都攻了牙。我买的分体相位器一边就是通孔的,螺丝锁紧相位臂的同时也抱紧了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明显是厂家加工有误,两边都攻了牙。我买的分体相位器一边就是通孔的,螺丝锁紧相位臂的同时也抱紧了 ...

制造厂家是有问题的,我还没有与商家联系呢,准备与他们联系一下。

网友E:
方法一,去掉一边的螺纹。
方法二,不上螺丝,用钳子将夹缝夹紧然后再上螺丝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一,去掉一边的螺纹。
方法二,不上螺丝,用钳子将夹缝夹紧然后再上螺丝试试看。

第一种方法可行,只是对面的丝扣溥了一些,有滑丝的可能。

网友:
斜面用角向磨光机打平,在用长点的螺丝加螺帽拧紧吧。

网友:
这个没就烦恼拉。。

楼主:
我看过几家的同种类中联,都是可以抱紧的,唯有我买这家的中联与众不同。

网友:
楼主你买的老款的,要买18楼新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