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兼屌丝求指点。这个遥控器怎么确认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3-08-01):
  新人,以前没接触过航模。最近着了魔,想入手一架廉价四旋翼,看看自己是不是玩航模的料子。
  从朋友那淘到一个坏掉的遥控直升机,想把遥控器救回来用用,但是不知道控坏掉没。
  遥控器有灯亮,但是不知道是发射器的问题还是接收机的问题,发出指令飞机毫无反应。
  自己不懂这方面,想请教大神,怎么检查它是哪里坏掉了?怎么知道它还能不能用?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坐

网友A:
顶下 你这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 你这图

好吧,我知道这控颇挫,但是我也就是个穷学生,攒的钱还要买电脑呢.....所以能省则省,这控只是用提高一下我的水平,能用就行,以后有钱了还要升级的

网友B:
这个要加天线,否则容易烧掉末级功放,发不出信号。

你这是什么遥控器?  FM-PPM的拆开看晶振的频率是否和接收机一致(否则换掉)。2.4G的就没办法了...各个厂家对频协议不同

网友:
貌似是一个2通道的玩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加天线,否则容易烧掉末级功放,发不出信号。

你这是什么遥控器?  FM-PPM的拆开看晶振的频率是否和 ...

直升机上用的控.......天线被我拆下放一边了。
背后的这个是频率吗?

网友C:
3通道玩具飞机的控,是环奇的飞机的么?以前也买过一个。

网友:
如果真的经济特别拮据,就花200收个二手的devo也比这个强一百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通道玩具飞机的控,是环奇的飞机的么?以前也买过一个。

三通道.....果断放弃这控。做练手都用不上了。还是买个六通吧

网友:
这控玩四旋翼有点炫?

网友:
两通道?怎么着也得搞个天六吧,二手价学生也能承受的起的啊

网友:
这个真心不行,我也有个

网友:
都配不上接收机,还想着玩多旋翼,哪里插电调?

网友:
楼主继续吃咸菜吧,这是玩具控,是不可能飞四旋翼的,买个2手的华的控都要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