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地面站

楼主(2013-08-01):
DJI地面站,在模拟飞行模式下,飞机一直在原地转圈,然后就掉下去了,不安设定的线路飞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gps天线方向看看

网友:
原地转圈应该是六旋翼其中一只电机停转了

网友B:
模拟的话,2个电台之间的距离不能太短,否则会通讯不顺畅,导致模拟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