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天线没立起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如有会多严重?

楼主(2013-08-01):
大清早起来,带了两架去飞,结果都是飞到远处失控栽机,在铁架高压线之下几百米处还有电话线及电源线,因此飞得比较高,而要降落时,由于技术不精,为了躲避这些障碍结果是飞得远了一些,拐弯拐不回来,感觉是失控了,但根据卫星图测量,好像并未走出天七的遥控范围,一千米不会,至多是六百米,仔细回想了一下,是不是天七的天线没有立起来的原因?

网友A:
六百米还能看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百米还能看得见?

确实是看不清了,看不清姿态摔机的概率就大了!现在就是搞不懂,这里面是否有天线没立的原因啊!

网友B:
好像没关系呀,一直都没有竖起来

网友C:
至多是六百米??

网友:
400米,飞机都快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关系呀,一直都没有竖起来

你这是感觉吧?没有指导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多是六百米??

也就是感觉,在数据上可能有误,重要的是立起与否是不是一样?

网友D:
天线不要指向飞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不要指向飞机就行

要是按照你说的,则不要打开为好,眼睛跟着飞机转,遥控器往往也是一样,如果立起,则指向飞机的概率也就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线的影响,天线立起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戴着望远镜在飞吗?实测一下600M你看你看到的物体吧。天七,还600M还高压线,保准你300M就失

真要有个能戴头上的望远镜就好了,本贴老眼晕花、眼神不济,还就害怕飞丢了,因此凡事都要搞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按照你说的,则不要打开为好,眼睛跟着飞机转,遥控器往往也是一样,如果立起,则指向飞机的概率也就 ...

你总是要飞在头顶上 那谁也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总是要飞在头顶上 那谁也没有办法了

指名道姓天地飞,这厂家怎么也不出来说上两句?将天线放倒的设计显然有便于携带的考虑,而将天线能够立起往往会有一定的目的,这只有厂家出来发话了才具有权威性!

网友F:
天线通常是立45度角,发射面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通常是立45度角,发射面最大

你这说法有点含糊吧?前面有朋友说要垂直于飞机,这个说法就给人以明确的指示,你的意思是不是手拿着遥控器正好四十五度再加天线的角度,刚好与飞机垂直?

网友G:
楼主,你是怎么估计出来这个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是怎么估计出来这个距离的?

在电脑上查卫星图!在实际中测距没经验,肯定有很大误差!